一个非常简洁的 程序 计算2000~2099年任一天是星期几【恢复】

楼主(2008-10-05):
// 计算2000~2099年任一天星期几

// year    : 00-99

// month: 01-12

// day     : 01-31

unsigned char GetWeekFromDay(unsigned char year,unsigned char month,unsigned char day)

{

    if( month == 1 || month == 2 )

    {

        month += 12;

        if( year> 0 )

            year--;

        else

            year = 4;

    }

    // 返回星期几(星期一用1表示,而星期天用7表示)

    return 1+(( day + 2*month + 3*(month+1)/5 + year + year/4 ) %7);

}

试了几个日期算了下 都对的。

感觉好神奇。

年月日星期之间都应该有规律的吧

有没有强人 能分析下  年 月 日 星期 之间的数学关系啊

http://www.yeyudo.cn/trackback.asp?tbID=76&action=addtb&tbKey=1d9bb5829434b3bdbc75711c19ebc00c6b57768d

网友:
……这个好,记下。

网友:
只知道有关系

网友:
.mark

能用就行了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貌似没有研究过啊~一般的时钟芯片里的星期也要自己设定~有了这个~那星期就能运算了~呵呵~

网友:
三元一次方程

用计算机解一解

网友:
开眼界了

网友:
有规律,大周期是4年(我记不准啊!!)一个循环。大概就是说,2000年8月8日和2004年8月8日是同一个星期。

网友:
//我一直在用的代码,呵呵,至少我觉得比楼主的效率高,不论空间还是时间,另外,扩展个几千年也很容易。

//51的话,可以定义在CODE,不光省RAM,还节省代码空间(少一条MOV指令)。

uchar        WeekData[]={0,3,3,6,1,4,6,2,5,0,3,5};

/*2000-2099*/

unsigned char GetWeekDay(unsigned char year,unsigned char month,unsigned char day)

{

        return        ((6+WeekData[month-1]+year+day+year/4)%7);

}

刚才忘了说了,这里0代表星期天,使用者应该加上日前限定的功能。

本贴被 wqsjob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4,10:48:47.

网友:
1个比1个强!

网友:
wqsjob 的程序很好。

大家不防搜索一下,万年历的算法。

这个只是万年历算法的一部分,更多的,还会有阴阳历,节气算法。

网友:
蔡勒(Zeller)公式:是一个计算星期的公式。

随便给一个日期,就能用这个公式推算出是星期几。

蔡勒公式如下:

W = [ C/4 ] - 2C + y + [ y/4 ] + [ 13 * (M + 1) / 5] + d -1

公式中的符号含义如下:

W: 星期; w对7取模得:0-星期日,1-星期一,2-星期二,3-星期三,4-星期四,5-星期五,6-星期六

C: 世纪-1(前两位数)

y: 年(后两位数)

m: 月(m大于等于3,小于等于14,即在蔡勒公式中,某年的1、2月要看作上一年的13、14月来计算,比如2003年1月1日要看作2002年的13月1日来计算)

d: 日

[ ]代表取整,即只要整数部分。

下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纪念日那天(2049年10月1日)来计算是星期几,过程如下:

w=y+[y/4]+[c/4]-2c+[26(m+1)/10]+d-1

=49+[49/4]+[20/4]-2×20+[26×(10+1)/10]+1-1

=49+[12.25]+5-40+[28.6]

=49+12+5-40+28

=54 (除以7余5)

即2049年10月1日(100周年国庆)是星期五。

再比如计算2006年4月4日,过程如下:

w=y+[y/4]+[c/4]-2c+[26(m+1)/10]+d-1

=6+[6/4]+[20/4]-2*20+[26*(4+1)/10]+4-1

=-12 (除以7余2,注意对负数的取模运算!)

      不过,以上的公式都只适合于1582年(我国明朝万历十年)10月15日之后的情形。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在1582年组织了一批天文学家,根据哥白尼日心说计算出来的数据,对儒略历作了修改。将1582年10月5日到14日之间的10天宣布撤销,继10月4日之后为10月15日。后来人们将这一新的历法称为“格里高利历”,也就是今天世界上所通用的历法,简称格里历或公历。

注:本文引自http://baike.baidu.com/view/598757.htm

楼主:
还是没有人说明白其中的 奥妙阿

网友:
以前找的算法,自己加了注解,应该能看明白的:

//week_tab[1:12]对应元年每月元日的星期号,0表示星期日

uchar code week_tab[13] = {0,1,4,4,0,2,5,0,3,6,1,4,6};

uchar CalculateWeekDay(uint Year,uchar Month,uchar Date)

{

        uchar weekday;

        //出错处理

        if( Year<1 || Month<1 || Date<1 )

        {

                return 7;

        }

        //当前为闰年,且未过闰月,应修正日期

        if((Month<3) && (!(Year&0x03) && (Year%100) || (!(Year%400))))

        {

                Date--;

        }

        //元年时的计算公式: weekday=(Date+Year+week_tab[Month]-2)%7

        //其他年份要加上所经过的闰年数(Year/4 + Year/400 - Year/100)

        weekday = (Date + Year + Year/4 + Year/400 - Year/100 + week_tab[Month]-2)%7;

        return weekday;

}

网友:
计算2000~2099年任一天是星期几

留个记号

网友(2009-03-05):
记得我在初中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接触计算机,偶尔鼓捣出了计算任意年份的任意天是星期几的,现在福报少了,人变愚痴了,全忘了。

网友:
今年在央视的春节节目上看见有人表演计算任意天的星期几,当时就觉得应该有比较简单的方法计算,果然是有啊

网友:
程序很短,开眼界!我们编C语言时都写了比这长!

网友:
想再问一下,楼主的程序假如改变一下,星期天返回0,星期一返回1...星期六返回6,怎么改?

网友:
知其然不如知所以然,看看这个公式的来历:

转自:http://blog.csdn.net/ljx0305/archive/2007/11/19/1893507.aspx

如何快速算出一个日期是星期几收藏
最常见的公式:(如果你觉得很烦,看公式就可以了)

W = [Y-1] + [(Y-1)/4] - [(Y-1)/100] + [(Y-1)/400] + D

Y是年份数,D是这一天在这一年中的累积天数,也就是这一天在这一年中是第几天。

最好用的是蔡勒公式:

W = [C/4] - 2C + y + [y/4] + [13 * (M+1) / 5] + d - 1

C是世纪数减一,y是年份后两位,M是月份,d是日数。1月和2月要按上一年的13月和
14月来算,这时C和y均按上一年取值。

两个公式中的[...]均指只取计算结果的整数部分。算出来的W除以7,余数是几就
是星期几。如果余数是0,则为星期日。
---------------------------------------------------------------------------

星期制度是一种有古老传统的制度。据说因为《圣经·创世纪》中规定上帝用了六
天时间创世纪,第七天休息,所以人们也就以七天为一个周期来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
活,而星期日是休息日。从实际的角度来讲,以七天为一个周期,长短也比较合适。所
以尽管中国的传统工作周期是十天(比如王勃《滕王阁序》中说的“十旬休暇”,即是
指官员的工作每十日为一个周期,第十日休假),但后来也采取了西方的星期制度。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遇到要知道某一天是星期几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还想知
道历史上某一天是星期几。通常,解决这个方法的有效办法是看日历,但是我们总不会
随时随身带着日历,更不可能随时随身带着几千年的万年历。假如是想在计算机编程中
计算某一天是星期几,预先把一本万年历存进去就更不现实了。这时候是不是有办法通
过什么公式,从年月日推出这一天是星期几呢?

答案是肯定的。其实我们也常常在这样做。我们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知道
了2004年5月1日是星期六,那么2004年5月31日“世界无烟日”是星期几就不难推算出
来。我们可以掰着指头从1日数到31日,同时数星期,最后可以数出5月31日是星期一。
其实运用数学计算,可以不用掰指头。我们知道星期是七天一轮回的,所以5月1日是星
期六,七天之后的5月8日也是星期六。在日期上,8-1=7,正是7的倍数。同样,5月15
日、5月22日和5月29日也是星期六,它们的日期和5月1日的差值分别是14、21和28,也
都是7的倍数。那么5月31日呢?31-1=30,虽然不是7的倍数,但是31除以7,余数为2,
这就是说,5月31日的星期,是在5月1日的星期之后两天。星期六之后两天正是星期一。

这个简单的计算告诉我们计算星期的一个基本思路:首先,先要知道在想算的日子
之前的一个确定的日子是星期几,拿这一天做为推算的标准,也就是相当于一个计算的
“原点”。其次,知道想算的日子和这个确定的日子之间相差多少天,用7除这个日期
的差值,余数就表示想算的日子的星期在确定的日子的星期之后多少天。如果余数是
0,就表示这两天的星期相同。显然,如果把这个作为“原点”的日子选为星期日,那
么余数正好就等于星期几,这样计算就更方便了。

但是直接计算两天之间的天数,还是不免繁琐。比如1982年7月29日和2004年5月
1日之间相隔7947天,就不是一下子能算出来的。它包括三段时间:一,1982年7月29
日以后这一年的剩余天数;二,1983-2003这二十一个整年的全部天数;三,从2004年
元旦到5月1日经过的天数。第二段比较好算,它等于21*365+5=7670天,之所以要加
5,是因为这段时间内有5个闰年。第一段和第三段就比较麻烦了,比如第三段,需要把
5月之前的四个月的天数累加起来,再加上日期值,即31+29+31+30+1=122天。同理,第
一段需要把7月之后的五个月的天数累加起来,再加上7月剩下的天数,一共是155天。
所以总共的相隔天数是122+7670+155=7947天。

仔细想想,如果把“原点”日子的日期选为12月31日,那么第一段时间也就是一个
整年,这样一来,第一段时间和第二段时间就可以合并计算,整年的总数正好相当于两
个日子的年份差值减一。如果进一步把“原点”日子选为公元前1年12月31日(或者天文
学家所使用的公元0年12月31日),这个整年的总数就正好是想算的日子的年份减一。这
样简化之后,就只须计算两段时间:一,这么多整年的总天数;二,想算的日子是这一
年的第几天。巧的是,按照公历的年月设置,这样反推回去,公元前1年12月31日正好是
星期日,也就是说,这样算出来的总天数除以7的余数正好是星期几。那么现在的问题就
只有一个:这么多整年里面有多少闰年。这就需要了解公历的置闰规则了。

我们知道,公历的平年是365天,闰年是366天。置闰的方法是能被4整除的年份在
2月加一天,但能被100整除的不闰,能被400整除的又闰。因此,像1600、2000、2400
年都是闰年,而1700、1800、1900、2100年都是平年。公元前1年,按公历也是闰年。

因此,对于从公元前1年(或公元0年)12月31日到某一日子的年份Y之间的所有整年
中的闰年数,就等于

[(Y-1)/4] - [(Y-1)/100] + [(Y-1)/400],

[...]表示只取整数部分。第一项表示需要加上被4整除的年份数,第二项表示需要去掉
被100整除的年份数,第三项表示需要再加上被400整除的年份数。之所以Y要减一,这
样,我们就得到了第一个计算某一天是星期几的公式:

W = (Y-1)*365 + [(Y-1)/4] - [(Y-1)/100] + [(Y-1)/400] + D. (1)

其中D是这个日子在这一年中的累积天数。算出来的W就是公元前1年(或公元0年)12月
31日到这一天之间的间隔日数。把W用7除,余数是几,这一天就是星期几。比如我们来
算2004年5月1日:

W = (2004-1)*365 + [(2004-1)/4] - [(2004-1)/100] + [(2004-1)/400] +
(31+29+31+30+1)
= 731702,

731702 / 7 = 104528……6,余数为六,说明这一天是星期六。这和事实是符合的。
上面的公式(1)虽然很准确,但是计算出来的数字太大了,使用起来很不方便。仔
细想想,其实这个间隔天数W的用处仅仅是为了得到它除以7之后的余数。这启发我们是
不是可以简化这个W值,只要找一个和它余数相同的较小的数来代替,用数论上的术语
来说,就是找一个和它同余的较小的正整数,照样可以计算出准确的星期数。

显然,W这么大的原因是因为公式中的第一项(Y-1)*365太大了。其实,

(Y-1)*365 = (Y-1) * (364+1)
= (Y-1) * (7*52+1)
= 52 * (Y-1) * 7 + (Y-1),

这个结果的第一项是一个7的倍数,除以7余数为0,因此(Y-1)*365除以7的余数其实就
等于Y-1除以7的余数。这个关系可以表示为:

(Y-1)*365 ≡ Y-1 (mod 7).

其中,≡是数论中表示同余的符号,mod 7的意思是指在用7作模数(也就是除数)的情
况下≡号两边的数是同余的。因此,完全可以用(Y-1)代替(Y-1)*365,这样我们就得到
了那个著名的、也是最常见到的计算星期几的公式:

W = (Y-1) + [(Y-1)/4] - [(Y-1)/100] + [(Y-1)/400] + D. (2)

这个公式虽然好用多了,但还不是最好用的公式,因为累积天数D的计算也比较麻
烦。是不是可以用月份数和日期直接计算呢?答案也是肯定的。我们不妨来观察一下各
个月的日数,列表如下:

月 份: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
天 数: 31 28(29) 31 30 31 30 31 31 30 31 30 31

如果把这个天数都减去28(=4*7),不影响W除以7的余数值。这样我们就得到另一张
表:

月 份: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
剩余天数: 3 0(1) 3 2 3 2 3 3 2 3 2 3
平年累积: 3 3 6 8 11 13 16 19 21 24 26 29
闰年累积: 3 4 7 9 12 14 17 20 22 25 27 30

仔细观察的话,我们会发现除去1月和2月,3月到7月这五个月的剩余天数值是3,2,3,2,
3;8月到12月这五个月的天数值也是3,2,3,2,3,正好是一个重复。相应的累积天数中,
后一月的累积天数和前一月的累积天数之差减去28就是这个重复。正是因为这种规律的
存在,平年和闰年的累积天数可以用数学公式很方便地表达:

╭ d; (当M=1)
D = { 31 + d; (当M=2) (3)
╰ [ 13 * (M+1) / 5 ] - 7 + (M-1) * 28 + d + i. (当M≥3)

其中[...]仍表示只取整数部分;M和d分别是想算的日子的月份和日数;平年i=0,闰年
i=1。对于M≥3的表达式需要说明一下:[13*(M+1)/5]-7算出来的就是上面第二个表中的
平年累积值,再加上(M-1)*28就是想算的日子的月份之前的所有月份的总天数。这是一
个很巧妙的办法,利用取整运算来实现3,2,3,2,3的循环。比如,对2004年5月1日,有:

D = [ 13 * (5+1) / 5 ] - 7 + (5-1) * 28 + 1 + 1
= 122,

这正是5月1日在2004年的累积天数。

假如,我们再变通一下,把1月和2月当成是上一年的“13月”和“14月”,不仅仍
然符合这个公式,而且因为这样一来,闰日成了上一“年”(一共有14个月)的最后一
天,成了d的一部分,于是平闰年的影响也去掉了,公式就简化成:

D = [ 13 * (M+1) / 5 ] - 7 + (M-1) * 28 + d. (3≤M≤14) (4)

上面计算星期几的公式,也就可以进一步简化成:

W = (Y-1) + [(Y-1)/4] - [(Y-1)/100] + [(Y-1)/400] + [ 13 * (M+1) / 5 ] - 7
+ (M-1) * 28 + d.

因为其中的-7和(M-1)*28两项都可以被7整除,所以去掉这两项,W除以7的余数不变,
公式变成:

W = (Y-1) + [(Y-1)/4] - [(Y-1)/100] + [(Y-1)/400] + [ 13 * (M+1) / 5 ] + d.
(5)

当然,要注意1月和2月已经被当成了上一年的13月和14月,因此在计算1月和2月的日子
的星期时,除了M要按13或14算,年份Y也要减一。比如,2004年1月1日是星期四,用这
个公式来算,有:

W = (2003-1) + [(2003-1)/4] - [(2003-1)/100] + [(2003-1)/400] + [13*(13+1)/5]
+ 1
= 2002 + 500 - 20 + 5 + 36 + 1
= 2524;
2524 / 7 = 360……4.这和实际是一致的。

公式(5)已经是从年、月、日来算星期几的公式了,但它还不是最简练的,对于年
份的处理还有改进的方法。我们先来用这个公式算出每个世纪第一年3月1日的星期,列
表如下:

年份: 1(401,801,…,2001) 101(501,901,…,2101)
--------------------------------------------------------------------
星期: 4 2
====================================================================
年份:201(601,1001,…,2201) 301(701,1101,…,2301)
--------------------------------------------------------------------
星期: 0 5

可以看出,每隔四个世纪,这个星期就重复一次。假如我们把301(701,1101,…,2301)
年3月1日的星期数看成是-2(按数论中对余数的定义,-2和5除以7的余数相同,所以可
以做这样的变换),那么这个重复序列正好就是一个4,2,0,-2的等差数列。据此,我们
可以得到下面的计算每个世纪第一年3月1日的星期的公式:

W = (4 - C mod 4) * 2 - 4. (6)

式中,C是该世纪的世纪数减一,mod表示取模运算,即求余数。比如,对于2001年3月
1日,C=20,则:

W = (4 - 20 mod 4) * 2 - 4
= 8 - 4
= 4.

把公式(6)代入公式(5),经过变换,可得:

(Y-1) + [(Y-1)/4] - [(Y-1)/100] + [(Y-1)/400] ≡ (4 - C mod 4) * 2 - 1
(mod 7). (7)

因此,公式(5)中的(Y-1) + [(Y-1)/4] - [(Y-1)/100] + [(Y-1)/400]这四项,在计算
每个世纪第一年的日期的星期时,可以用(4 - C mod 4) * 2 - 1来代替。这个公式写
出来就是:

W = (4 - C mod 4) * 2 - 1 + [13 * (M+1) / 5] + d. (8)

有了计算每个世纪第一年的日期星期的公式,计算这个世纪其他各年的日期星期的公式
就很容易得到了。因为在一个世纪里,末尾为00的年份是最后一年,因此就用不着再考
虑“一百年不闰,四百年又闰”的规则,只须考虑“四年一闰”的规则。仿照由公式(1)
简化为公式(2)的方法,我们很容易就可以从式(8)得到一个比公式(5)更简单的计算任意
一天是星期几的公式:

W = (4 - C mod 4) * 2 - 1 + (y-1) + [y/4] + [13 * (M+1) / 5] + d. (9)

式中,y是年份的后两位数字。

如果再考虑到取模运算不是四则运算,我们还可以把(4 - C mod 4) * 2进一步改写
成只含四则运算的表达式。因为世纪数减一C除以4的商数q和余数r之间有如下关系:

4q + r = C,

其中r即是 C mod 4,因此,有:

r = C - 4q
= C - 4 * [C/4]. (10)

(4 - C mod 4) * 2 = (4 - C + 4 * [C/4]) * 2
= 8 - 2C + 8 * [C/4]
≡ [C/4] - 2C + 1 (mod 7). (11)

把式(11)代入(9),得到:

W = [C/4] - 2C + y + [y/4] + [13 * (M+1) / 5] + d - 1. (12)

这个公式由世纪数减一、年份末两位、月份和日数即可算出W,再除以7,得到的余数是
几就表示这一天是星期几,唯一需要变通的是要把1月和2月当成上一年的13月和14月,
C和y都按上一年的年份取值。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这是计算任意一天是星期几的最好的
公式。这个公式最早是由德国数学家克里斯蒂安·蔡勒(Christian Zeller, 1822-
1899)在1886年推导出的,因此通称为蔡勒公式(Zeller’s Formula)。为方便口算,
式中的[13 * (M+1) / 5]也往往写成[26 * (M+1) / 10]。

现在仍然让我们来算2004年5月1日的星期,显然C=20,y=4,M=5,d=1,代入蔡勒
公式,有:

W = [20/4] - 40 + 4 + 1 + [13 * (5+1) / 5] + 1 - 1
= -15.

注意负数不能按习惯的余数的概念求余数,只能按数论中的余数的定义求余。为了方便
计算,我们可以给它加上一个7的整数倍,使它变为一个正数,比如加上70,得到55。
再除以7,余6,说明这一天是星期六。这和实际是一致的,也和公式(2)计算所得的结
果一致。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上面的公式都是基于公历(格里高利历)的置闰规则来考虑
的。对于儒略历,蔡勒也推出了相应的公式是:

W = 5 - C + y + [y/4] + [13 * (M+1) / 5] + d - 1. (13)

这样,我们终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不查日历计算任何一天是星期几的问题。
参考资料:http://column.bokee.com/30137.html

网友:
还是这里牛人多啊,学习了

网友:
记下来,以后慢慢看。

网友:
我只能说很强大!

网友:
#include        "stdio.h"

// 计算2000~2099年任一天星期几
// year    : 00-99
// month: 01-12
// day     : 01-31
unsigned char GetWeekFromDay(unsigned char year,unsigned char month,unsigned char day)
{
    if( month == 1 || month == 2 )
    {
        month += 12;
        if( year> 0 )
            year--;
        else
            year = 4;
    }

    // 返回星期几(星期一用1表示,而星期天用7表示)
    return 1+(( day + 2*month + 3*(month+1)/5 + year + year/4 ) %7);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i=GetWeekFromDay(2009,3,27);

        printf("\nWeekDay is %d.",i);

        getch();

        return        0;
}

网友:
2009年3月27日是星期5  可是结果算出来是星期6

网友(2009-05-21):
看个大概
return 1+(( day + 2*month + 3*(month+1)/5 + year + year/4 ) %7);
当前年的计算:
year/4表示闰年多的那一天
year表示每年365天比52周多1天

当前月的计算:
2×month表示当前那年的月份数按30天一个月算,每月比4周多2天
3×(month+1)/5表示当前年的月份数实际31天一个月比30天算的多一天,这个计算公式很有技巧,抓住了一个很难发现的特点,是整个公式能简洁起来的关键。我思考了半天也没能发现这个规律,狂汗!参考那个资料才知道是仔细观察总结出来的公式。。。。

当前天的计算:
day表示当前天,

把上面的总天数/7

1+表示参考计算起始那天星期一?(起始参考日期是哪天?这个。。。)

网友:
我很久以前发过星期算法里面的数理关系的帖子 不过现在那个帐号没了,帖子也不知道在不在了

而且这个算法乘除法太多

等我在电脑里找找看看还在不在
再开帖发上来

网友(2010-01-09):
高手真不少,记下,慢慢学。

网友:
相当不错啊~~~开眼界了!!!Thanks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按个爪印

网友:
大伙数学都学的很好啊,厉害厉害……

网友:
一个比一个强呀

网友(2010-02-23):
28楼的程序貌似在闰年的二月时星期不对

网友:
用得着,顶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hao

网友:
公式:从某个基准日开始,算到你要计算的那天的总天数,再MOD 7就行了。

    比如:作为200年1月1日起始日(这天是周六),到2010年2月25日,则总天数为:

    (((2010-2000)/4)*(365*3 +366)+((2010-2000)%4)*365 +1) +1*31 +25 = 3708天

    (3708+6) % 7 = 4,表示2010年2月25日是周四。

    说明:中间的那个1,是因为4年周期的第1年是闰年,要多一天,如果是算2008年的话,这一天就不要加了。

网友:
完整的万年历程序如下:
#define ONE_YEAR                ((u32)365)
#define FOUR_YEAR                ((u32)365*3 + 366)
#define ONE_DAY                 ((u32)60*60*24)
#define ONE_HOUR                ((u32)60*60)
#define ONE_MINUTE                ((u32)60)

uc16        pp1[] = {0,31, 59, 90, 120, 151, 181, 212, 243, 273, 304, 334, 365};
uc16        pp2[] = {0,31, 60, 91, 121, 152, 182, 213, 244, 274, 305, 335, 366};

typedef struct
{
        u16        year;
        u8        mon;
        u8        day;
        u8        hour;
        u8        min;
        u8        sec;
        u8        week;
}RT_Time;

void GetCurrentTime(RT_Time* p, u32 seconds)                                // 以秒换算日期
{                                                                                                    // 以2000年1月1日0点为起点,周六
        u32 day, tmp, tmp1;
        u16 const *t;

        day         = seconds / ONE_DAY;                                        // 天数
        seconds        = seconds % ONE_DAY;
        p->hour        = seconds / ONE_HOUR;                                        // 小时
        seconds        = seconds % ONE_HOUR;
        p->min        = seconds / ONE_MINUTE;                                        // 分
        p->sec        = seconds % ONE_MINUTE;                                        // 秒
        p->week        = (day+6) %7;

        tmp = (day / FOUR_YEAR)<<2;                                        // 4年为一个计算周期
        day = day % FOUR_YEAR;                                                // 以4年为周期的余数
        tmp1= day / ONE_YEAR;                                                / 余数的年数

        if(tmp1 == 4)                                                        // 唯一的可能:4年为周期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
        {
                p->year = 2000 + tmp + 3;                                // 实际年份 = 2000年 + 4年期 + 4年期余数
                p->mon        = 12;                                                // 12月
                p->day        = 31;                                                // 31日
                return;
        }
        else if(tmp1 == 0)
        {
                p->year = 2000 + tmp ;                                        // 年份 = 2000 + 4年的周期年数
                t = pp2;                                                // 用闰年的日期来计算
        }
        else
        {
                p->year = 2000 + tmp + tmp1;                                // 年份 = 2000 + 4年的周期年数 + 余数的年数
                day = day - (ONE_YEAR*tmp1) -1;                                // 第0年有366天,要多减1天
                t = pp1;                                                // 用非闰年的日期来计算
        }

        for(tmp =1; tmp <13; tmp++)                                        // 月份从1开始,不超过12
        {
                if(day < t[tmp])                                        // 如果在这个月内
                {
                        p->mon = tmp;                                        // 置月份
                        p->day = day - t[tmp-1] +1;                        // 计算日期
                        return;
                }
        }
}

u32 SetTime(RT_Time* p)                                                        // 以日期换算成秒
{
        u32 tmp,tmp1, day, year;
        u16 const *t;

        year= p->year - 2000;
        tmp = year>>2;                                                        // 把年换算成4年周期
        tmp1= year %4;                                                        // 4年周期的余数

        if(tmp1 != 0)                                                        // 如果不是4年周期的第1年
        {
                day= tmp * FOUR_YEAR + tmp1 * ONE_YEAR +1;                // 整年天数 = 4年周期数 * 4年天数 + 4年周期的余数*非闰年天数 +1(第1年为闰年,多1天)
                t = pp1;                                                // 以非闰年计数在本年内的天数
        }
        else                                                                // 如果是4年周期的第1年
        {
                day = tmp * FOUR_YEAR;                                        // 整年天数 = 4年周期数 * 4年天数
                t = pp2;                                                // 以闰年计算在本年内的天数
        }

        day = day + t[p->mon-1] + p->day;                                // 天数 = 整年天数 +本年内天数

        return (day* ONE_DAY + p->hour*ONE_HOUR + p->min*ONE_MINUTE +p->sec);
}

    上述万年历计算中,与具体的器件无关的。2个函数,一个以秒换算成年、月、日、时、分、秒,另一个是以年、月、日、时、分、秒换算成秒。

    以32位的秒数,可以支持136年,从2000年开始计算,可以支持到2136年。

网友:
学习学习,星期的计算,万年历的计算,有没有谁可以给出最简单的算法呢

网友:
好东西。。。我写了有几十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 计算2000~2099年任一天星期几
// year    : 00-99
// month: 01-12
// day     : 01-31
unsigned char GetWeekFromDay(unsigned char year,unsigned char month,unsigned char day)
{
    if( month == 1 || month == 2 )
    {
        month += 12;
        if( year> 0 )
            year--;
        else
            year = 4;
    }
    // 返回星期几(星期一用1表示,而星期天用7表示)
    return 1+(( day + 2*month + 3*(mont......

根据年月日可以算星期
原理是 从2000年1月1日开始计算到输入的日期共有多少天 1个星期有7天 。。。这样可以计算出星期几
当然 闰年也必须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这里学习了很多也发个天数计算。。。。菜鸟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t CheckLeap( year)  /*闰年的判断*/
{
        if((year%4 == 0 && year%100 != 0 )|| year%400 == 0)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main()
{
        int iyear,imonth,idate;
        int sumYear = 0,sumMonth = 0,sumDate = 0;
        int i,total=0,month[13]={0,31,28,31,30,31,30,31,31,30,31,30,31};

        while(1)
        {
                printf("please input (iyear-imonth-iday) :       ");
                scanf("%d,%d,%d",&iyear,&imonth,&idate);
                if (!((iyear<0)||(imonth>12)||(imonth<1)))
                if(CheckLeap(iyear))
                {
                        if(imonth==2)
                        if(idate-month[2]-1<=0)
                        break;
                        if (idate-month[imonth]<=0)
                        break;
                }
        else
                {
                        if(idate-month[imonth]<=0)
                        break;
                }
        }

        if(CheckLeap(iyear))
    i=1;
    else
    i=0;
    if(imonth==1)
    sumMonth=idate;
    else if (imonth== 2)
    sumMonth=31+idate;
    else
    sumMonth=13*(imonth+1)/5-7+(imonth-1)*28+idate+i; /*月在那一年中所占的天数*/
    total=sumMonth; /*总共相差的天数*/
        printf("total=%d\n",total);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程序不知道在DEBUG的时候很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程序运行的结果是对的。希望哪位高手解惑下~

网友(2010-04-11):
回复 网友C:

28楼的楼主你好!我想请问2000.2.29日。  是星期三吗?好像是星期二吧。你的这个程序是有问题的。

网友:
验证后
怎么不准呢
过了一天

网友(2010-06-29):
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一直在用的代码,呵呵,至少我觉得比楼主的效率高,不论空间还是时间,另外,扩展个几千年也很容易。
//51的话,可以定义在code,不光省ram,还节省代码空间(少一条mov指令)。
uchar        weekdata[]={0,3,3,6,1,4,6,2,5,0,3,5};
/*2000-2099*/
unsigned char getweekday(unsigned char year,unsigned char month,unsigned char day)
{
        return        ((6+weekdata[month-1]+year+day+year/4)%7);
}
刚才忘了说了,这里0代表星期天,使用者应该加上日前限定的功能。
本贴被 wqsjob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

我现在使用的方法与你相似!

网友:
MARK 星期算法

网友:
非常好,喜欢这样的算法分析

网友(2010-08-20):
回复 网友D:
还是你的这个代码更好,而且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老帖子了

网友:
必须马克

网友:
蔡勒(Zeller)公式:是一个计算星期的公式。
随便给一个日期,就能用这个公式推算出是星期几。

蔡勒公式如下:
W = [C/4] - 2C + y + [y/4] + [13 * (M+1) / 5] + d - 1

公式中的符号含义如下:
w:星期; w对7取模得:0-星期日,1-星期一,2-星期二,3-星期三,4-星期四,5-星期五,6-星期六
c:世纪-1(前两位数)
y:年(后两位数)
m:月(m大于等于3,小于等于14,即在蔡勒公式中,某年的1、2月要看作上一年的13、14月来计算,比如2003年1月1日要看作2002年的13月1日来计算)
d:日
[ ]代表取整,即只要整数部分。

下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纪念日那天(2049年10月1日)来计算是星期几,过程如下:
w=y+[y/4]+[c/4]-2c+[26(m+1)/10]+d-1
=49+[49/4]+[20/4]-2×20+[26×(10+1)/10]+1-1
=49+[12.25]+5-40+[28.6]
=49+12+5-40+28
=54 (除以7余5)
即2049年10月1日(100周年国庆)是星期五。

再比如计算2006年4月4日,过程如下:
w=y+[y/4]+[c/4]-2c+[26(m+1)/10]+d-1
=6+[6/4]+[20/4]-2*20+[26*(4+1)/10]+4-1
=-12 (除以7余2,注意对负数的取模运算!)

不过,以上的公式都只适合于1582年(我国明朝万历十年)10月15日之后的情形。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在1582年组织了一批天文学家,根据哥白尼日心说计算出来的数据,对儒略历作了修改。将1582年10月5日到14日之间的10天宣布撤销,继10月4日之后为10月15日。
后来人们将这一新的历法称为“格里高利历”,也就是今天世界上所通用的历法,简称格里历或公历。

网友:
回复 楼主:

貌似return后面的1要去掉才对

网友:
好贴,非常感谢,使用上了,呵呵……

网友:
mark 日期算法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太强悍了啊,一直在研究这个啊

网友:
受教了,谢谢各位强人

网友(2010-10-08):
我也转贴一下

一:常用公式

  W = [Y-1] + [(Y-1)/4] - [(Y-1)/100] + [(Y-1)/400] + D

  Y是年份数,D是这一天在这一年中的累积天数,也就是这一天在这一年中是第几天。

二:蔡勒(Zeller)公式

   w=y+[y/4]+[c/4]-2c+[26(m+1)/10]+d-1

  公式中的符号含义如下,w:星期;c:世纪;y:年(两位数); m:月(m大于等于3,小于等于14,即在蔡勒公式中,某年的1、2月要看作上一年的13、14月来计算,比如2003年1月1日要看作2002年的13月1日来计算);d:日;[ ]代表取整,即只要整数部分。

   相比于通用通用计算公式而言,蔡勒(Zeller)公式大大降低了计算的复杂度。

三:对蔡勒(Zeller)公式的改进

作者:冯思琮
    相比于另外一个通用通用计算公式而言,蔡勒(Zeller)公式大大降低了计算的复杂度。不过,笔者给出的通用计算公式似乎更加简洁(包括运算过程)。现将公式列于其下:
W=[y/4]+r (y/7)-2r(c/4)+m’+d

公式中的符号含义如下,r ( )代表取余,即只要余数部分;m’是m的修正数,现给出1至12月的修正数1’至12’如下:(1’,10’)=6;(2’,3’,11’)=2;(4’,7’)=5;5’=0;6’=3;8’=1;(9’,12’)=4(注意:在笔者给出的公式中,y为润年时1’=5;2’=1)。其他符号与蔡勒(Zeller)公式中的含义相同。

四:基姆拉尔森计算公式

  W= (d+2*m+3*(m+1)/5+y+y/4-y/100+y/400) mod 7

  在公式中d表示日期中的日数,m表示月份数,y表示年数。

注意:在公式中有个与其他公式不同的地方:

把一月和二月看成是上一年的十三月和十四月,例:如果是2004-1-10则换算成:2003-13-10来代入公式计算。好像就是公式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
记上一号!

网友:
回复 网友F:
厉害!

网友:
算法太经典了~~~~~~~··

网友:
对楼主的算法进行优化,ICCAVR上测试最多只需67个周期

// 计算2000~2099年任一天星期几
// year    : 00-99
// month: 01-12
// day     : 01-31
unsigned char GetWeekFromDay(unsigned char year,unsigned char month,unsigned char day)  //共执行时间61-67T
{
  unsigned char x;   //进入14T

  if( month < 3) { month += 12; if( year > 0 ) year--; else year = 4; }   //3-9T

  x = day + (month<<1) + (unsigned char)(((month+1u)*154u)>>8) + year + (year>>2);  //18T

  if(x>=112) x-=112; if(x>=56) x-=56; if(x>=28) x-=28; if(x>=14) x-=14; if(x>=7) x-=7;  //15T

  return x+1;     // 返回星期几(星期一用1表示,而星期天用7表示)  //11T
}

网友(2010-11-26):
真有用、程序的思想真是可以

网友:
这个强!记下了

网友:
在Linux中GCC编译,运行不对啊,求救!!!

#include<stdio.h>

/*********************************************/
/* 计算2000~2099年任一天星期几              */
/* year    : 00-99                           */
/* month: 01-12                              */
/* day     : 01-31                           */
/*********************************************/
unsigned char GetWeekFromDay(unsigned char year,unsigned char month,unsigned char day)
{
    if( month == 1 || month == 2 )
    {
        month += 12;
        if( year> 0 )
            year--;
        else
            year = 4;
    }

    // 返回星期几(星期一用1表示,而星期天用7表示)
    return 1+(( day + 2*month + 3*(month+1)/5 + year + year/4 ) %7);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num_week,num_year,num_month,num_day;

        scanf("%d%d%d",&num_year,&num_month,&num_day);
        num_week = GetWeekFromDay(num_year,num_month,num_day);
        printf("%d\n",&num_week);
        return 0;
}

网友:
强,马克一下,以后用的上。

网友:
曾在十几年前辅导一个考国家二级的学生时,写过的一个程序。当时用的是FOX。后听说在考二时考出来了。

网友:
呵呵,要是农历也能算出来就好了,可惜不大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一直在用的代码,呵呵,至少我觉得比楼主的效率高,不论空间还是时间,另外,扩展个几千年也很容易。
//51的话,可以定义在code,不光省ram,还节省代码空间(少一条mov指令)。
uchar        weekdata[]={0,3,3,6,1,4,6,2,5,0,3,5};
/*2000-2099*/
unsigned char getweekday(unsigned char year,unsigned char month,unsigned char day)
{
        return        ((6+weekdata[month-1]+year+day+year/4)%7);
}
刚才忘了说了,这里0代表星期天,使用者应该加上日前限定的功能。
本贴被 wqsjob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4,1......

这个算法在2000年的1月和2月计算中不对,应该多算了一天!

网友:
有机会研究一下

网友:
突然有个猥亵的想法,假如输入了一个错误的日期,会返回什么呢?

网友:
谢谢斑竹,先做个记号。。

网友:
太神奇了!以前觉得没有关系!

网友:
记得是有一个公式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那天是星期几,很好玩啊!

网友:
必须记号!

网友:
标记下,以后有用的

网友:
万年历的算法  不 错

网友:
晕,这是俺早年的垃圾帖!!!
http://www.hotpower.org/HotAjax/HotPower_HotAjax.html

搜索“星期公式”

网友:
http://www.hotpower.org/HotAjax/HotPower_HotAjax.html

网友(2011-03-14):
这个好,记下。

网友:
日本地震使地球自转快了1.6us,100年内这个还有效,多来几次就不一定了。

网友:
这个确实比较强

网友:
是够简洁的了顶一下

网友:
顶,够简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