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A7260一问【恢复】

楼主(2008-10-05):
我看MMA7260的DS上明确表明它是重力和加速度双重传感器,也就是可以测倾斜的,也买了一片回来做测试,确实发现7260的输出电压在倾斜后就会发生相应变化。但应用在飞碟上由于马达震动产生的加速度的影响导致了输出电压的变化。想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去掉加速度对它的影响而只保留重力方向上的电压变化呢?

我用rc低通滤波虑除了震动产生的电压变化量,但就是不知道在这个系统上传感器信号延时对控制的影响有多大,还请有过这方面经验的前辈出来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
可以查看一下以前的帖子,上面有大家的讨论。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148130&bbs_page_no=2&bbs_id=1025

网友:
能请【1楼】 Alex_rcpilot 再详细说说么?

楼主:
谢谢前辈这么及时的回复,我这就去找些相关资料来学习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