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到今年做了好多ARM的开发板,共享一下原理图和PCB,第一个LPC2220的,EASYARM2200的精

楼主(2008-10-05):
我做的这些开发板中,基本上都是最小系统加上扩展的接口,很少放置接口芯片和扩展器件,目的只有一个,节约成本,呵呵

要不然每个板子上都焊一个SP3232也要几块钱啊,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板子的配置,板子上放了的器件的连接基本与EASYARM2200一样,也有所扩充

1、144脚的LPC22XX

2、扩展了NOR FLASH,支持INTEL的J3系列,包括对绝大多数的48脚FLASH和多数56脚FLASH的支持,最大可以支持到64MByte

3、SRAM,44脚的,最大到512KByte

4、NAND FLASH,这部分电路虽然比较简单,却弄了我好久,最终才发现这种连接才是比较通用的NAND FLASH扩展方法

5、ZLG的外设PACK接口,这个才是我最想要的东西,可以随时做一些小板来添加对一些总线设备的支持

6、SPI/UART/I2C/CAN都以排针方式引出,我自己有232->TTL的接口,另外的SPI设备如ENC28J60、VS1003、NRF24L01等都做成小板,接口一致,用排线连上

就可以使用,不用浪费电路板的面积

这个板我主要用了SPI和PACK、UART、FLASH,NAND FLASH、SRAM部分尚未验证

楼主:
昨天焊接了NAND FLASH,可以读取到ID,SRAM其实焊接了,但是没有测试,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楼主pcb走线很漂亮~

网友:
楼主,别的功能验证了没有?

网友:
收藏,到时有用。呵呵~谢谢!

楼主:
才发现原理图少了一块,补上如下

楼主:
这个板是拼在其它板上的,元件编号不是连续的,并且编号较大

网友(2008-11-22):
哪位大侠可以把周立功的软件开发程序发上来学习学习

网友:
下载看了···某些线拐弯好大,地址线不长短不一啊。

网友:
楼主板子上sram的走线很长,反射是不是要斟酌一下,还有楼主的SRAM元件库那里下的?

楼主:
反射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没有使用阻抗匹配的话,只能将就将就了

SRAM是自己画的

网友(2008-10-18):
很好,谢谢楼主。可以做个参照,想做个LPC213X的

网友:
很漂亮的走线

网友(2010-07-09):
请问这样的最小系统 能做些什么实验呢?我也有个LPC2220的最小系统,我想做些实验学习下。
大家给点建议吧?
小弟拜谢!

网友:
从图可见,楼主哥是新手,不过值得嘉许

网友(2010-10-15):
去年到今年做了好多ARM的开发板,共享一下原理图和PCB,第一个LPC2220的,EASYARM2200的精简板【恢复】

楼主做了哪些型号???我们见识一下??

网友(2011-03-11):
有人说的什么反射问题,ARM7级别的LPC2220不用考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