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是AT91SAM9260,在尽可能小的面积内放置了尽可能多的功能【恢复】

楼主(2008-10-05):
这个板的配置如下:

1、AT91SAM9260 PQFP208封装

2、SDRAM

3、NOR FLASH/NAND FLASH/DATA FLASH:NOR FLASH支持INTEL的P30,包括对绝大多数的48脚FLASH和多数56脚FLASH的支持,最大可以支持到64MByte,

与9260的总线之间接口缓冲器245,其他就不用说了,DATA FLASH放了两种封装

4、网口,PHY是DM9161A,RMII接口

5、USB接口放的是标准接口,A型的主机接口和MINI USB 5针的从机接口

6、CF卡接口,这部分可能有问题,还没有验证

7、SD卡接口

8、其他接口都是排针形式,包括ZLG的PACK接口

两层板,比较大的缺陷应该是电源的处理,纹波比较的,要是放一些大一点的去耦电容就好了,SDRAM只能跑到110M左右,我估计可能是这个方面的原因

应该改善一下可以跑更高的速度,因为其他总线设备与9260之间放了缓冲器

---------------------------

先传一个CPLD程序,主要做了BUFFER的方向控制,有点浪费,ISE6.3做的

---------------------------

上个测试程序,还有问题,先放在这里,有进展再来更新吧

以太网可以PING通,但是断续得厉害,还没找出原因,这个程序是在SDRAM中测试的

我现在FLASH中烧写了SDRAM初始化的一段程序

用有些网友的话说,看这个程序也是有点挑战性的

网友(2009-01-27):
楼主果然有成为达人的潜质!   ~~~~!!

9260的价位(核心板)原来这么低了现在,。。才发现

不过光有核心也不够,为什么没人做个纯外设板子呢,比如把已知的东西全加进去,然后在核心板加插针

同时也在外设板子上加对应的母口,然后对接,进行控制操作,(以前在公司看过那样的视频板,网络球用的)

如同变形金刚般的组合方式。

网友:
是啊是啊!

网友:
楼主的帖子可谓是经典,建议楼主开个专栏,很少有关于布线规则的帖子

楼主:
9260的软件我目前只能写一些没有操作系统的测试程序,

裸奔可以,再多就搞不定了。

对于硬件来说,需要特别处理的地方不多,一般做出来都能跑,

我倒是对DDR I/II的布线比较感兴趣,但是没有找到低成本的方案,

虽然在公司做过,布线不是自己实现的,DDR的速度比较高,

时序裕量比较小,不等长很可能就不能正确操作,比较有挑战性。

网友:
建议armok做个9260的开源吧,好吗??

网友:
老师辛苦了,建议到PCB板块开个专栏吧

网友:
啥也不说了,喊一声:老师好!

楼主:
SDRAM中的信号都是以时钟为参考的,等长的关系三言两语讲不清楚,说一下最复杂的数据线的等长,

地址线和控制线因为是单向的,比数据线的等长简单,以9260外频100M为例。

对于9260,从手册中可以看到,

SDRAMC19 D0-D15 in Setup before SDCK Rising Edge         0.2 ns

SDRAMC20 D0-D15 in Hold after SDCK Rising Edge                 1.1 ns

SDRAMC21 D16-D31 in Setup before SDCK Rising Edge         0 ns

SDRAMC22 D16-D31 in Hold after SDCK Rising Edge         1.2 ns

这里去掉了1.8V的数据。

对每个方向分别作分析,首先看9260输入/SDRAM输出,这里以MT48LC16M16A2的数据手册作为参考,

HY57V561620可能更常用,但是其数据手册没有时序图。

MT48LC16M16A2-75在100M下CL设为2。

Access time from CLK (pos.edge)        CL = 2 tAC(2)                6 ns

Data-out hold time (load)                         tOH        3 ns

实际上上面的数据也就是说相对于SDRAM的时钟上升沿,数据输出保持时间是3ns,数据建立时间是(10-6)=4ns,

100M的周期是10ns。

从9260给出时钟信号上升沿到数据出现在9260的引脚上,由于走线会有一定延时,使得SDRAM的输出时序在9260

看来,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的(4ns-Tpd(CLK)-Tpd(DATA))/(3ns+Tpd(CLK)+Tpd(DATA)),Tpd(CLK)是时钟线走线延迟,

也就是从从9260给出时钟上升沿到SDRAM收到时钟上升沿的时间是,Tpd(DATA)是数据线走线延迟,

数据从SDRAM发出到9260收到的延迟。

设1英寸走线的延迟时间是150ps,数据线的走线是2英寸,时钟线和数据线一样长,也是2英寸,可以计算出建立时间

和上升时间的裕量,也就是从9260的引脚上看到的实际的数据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分别减去9260要求的数据

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前面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分别是3.7ns和3.3ns,裕量分别有(对应D0-D15)3.5ns和2.2ns。

为了将时钟上升沿放在数据的中心,数据线需要比时钟线长,改变时钟线和数据线的长度会影响前面的上升时间和保持时间

(4ns-Tpd(CLK)-Tpd(DATA))/(3ns+Tpd(CLK)+Tpd(DATA))。实际的长度要求可以用时序裕量除以单位长度的走线延迟

得到,每英寸的走线的延迟时间在一百多ps。

对于9260输出数据,SDRAM输入数据,参数如下:

SDRAMC25 D0-D15 Out Valid before SDCK Rising Edge        4.2 ns

SDRAMC26 D0-D15 Out Valid after SDCK Rising Edge        5.9 ns

SDRAMC27 D16-D31 Out Valid before SDCK Rising Edge        3.1 ns

SDRAMC28 D16-D31 Out Valid after SDCK Rising Edge        6.4 ns

Data-in hold time         tDH        0.8 ns

Data-in setup time         tDS        1.5 ns

对于SDRAM,其引脚上看到的数据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分别是(4.2ns+Tpd(CLK)-Tpd(DATA))/(5.9ns-Tpd(CLK)+Tpd(DATA))

走线长度同上,则SDRAM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序裕量分别为2.7ns/5.1ns。

9260输入数据的时序裕量比输出数据的时序裕量总体上来说要小,上面的计算只是理想情况下的计算,

实际上影响数据时序裕量的因素有很大分布参数,如时钟的抖动,数据的抖动,手册中给出的参数中都是最小值,

可以认为包括了数据的抖动(我是这样想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的时序裕量都需要减去时钟的抖动值。

另外的一些分布参数包括负载电容、串扰、电源等,都会减小信号的时序裕量。

对于地址线和控制线,手册中有相应的参数,和9260输出数据、SDRAM输入数据的情况是一样的。

9260的时序还算相对宽松的,POWER PC的处理器要求的时序裕量比9260要大,计算下来不到一个纳秒。

从上面的计算上来看,就算减掉部分分布参数带来的时序裕量的减小,也还允许若干英寸的长度不匹配。

走线等长所需要做的就是保证上述时序裕量为正值,地址线和控制线的与时钟线的相对长度都通过时序裕量换算得到。

先写这么些,有错误请指出。

本贴被 xiaoerg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5,22:50:12.

网友:
两层板,比较大的缺陷应该是电源的处理,纹波比较的,要是放一些大一点的去耦电容就好了,SDRAM只能跑到110M左右,我估计可能是这个方面的原因

应该改善一下可以跑更高的速度,因为其他总线设备与9260之间放了缓冲器。

PCB中大件IC的VCC引脚旁边的小电容数量太少,特别是ARM9及SRAM旁边VCC脚几乎没有电容。但板已成型不好改动;另,板上的LM2596的电感量是33UH的,太小,把它改为330UH效果应当有明显的改善。

网友:
楼主真乃神人也,热烈欢迎楼主常来授道解惑,另请楼主讲一下SDRAM做分组等长是怎么样的,控制线,数据线,地址线分别等长吗?时钟线要和那组信号线保持等长呢?我一直很困惑,非常感谢

网友(2008-10-07):
我已经发邮件了 , 你查看 。  想要一块空板 谢谢了

楼主:
这个板子也做好有段时间了,工作内容不涉及ARM,都是POWER PC,纯属个人兴趣,业余时间还要拉点活,

软件底子又薄,没多少时间弄它

zxq6 小马哈

我收到你的地址了,我会尽快给你寄出的

楼主:
最主要的还是手动布线,几根总线分成一个组,大概考虑一下各组线的走线就可以了,

无论PROTEL如何差劲,总能布出你想要的效果来,只不过多花点功夫了

我刚到公司的时候,看那些东西也有点发晕呢

基本上都是10层板,几乎全部手工布线,只不过是外包的,当然工具也不是PROTEL了,

CADENCE的ALLEGRO,这工具太复杂了,两年了我都没有画出个像样的板子,业余时间做点东西还是

用的PROTEL,拿来就能画,倒是方便

网友:
 to 【6楼】 xiaoerge

啥时候有空把布板的心得写写,让我们这帮兄弟也学学啊,呵呵

本贴被 zcho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6,12:27:09.

楼主:
回4楼:省钱是做板第一要务,呵呵

楼主:
总共做了5块,多出3块可以送出,在公司快递不太方便,想要的兄弟可以发个联系方式到xiaoerge0208@163.com,

我可以在周末寄出,只有3块

本贴被 xiaoerg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6,12:05:17.

网友:
楼主牛,这么多线,看的我头都发晕

楼主是怎么炼成的?

网友:
楼主有做好的板子吗

帮发个PCB图. 已经由站长 armok 更新到楼主位。

网友:
再次谢谢楼主

15楼,快递过来我帮你焊接嘛,顺便送我一块芯片的说。

本贴被 zxq6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7,23:48:19.

网友:
谢谢,我也要在淘宝上买了,本地不好买啊

网友:
太感谢 xiaoerge了 , 哈哈哈   我已经开始买零件了

网友:
还有空板吗?

楼主:
我一直用的烙铁都是那把8块的,用得挺顺手的,可惜最近烧坏了

ztrx:

没有套件,我自己也只焊接了一块

我没有提供焊接BOM,如果有问题直接发帖问我即可

楼主:
zxq6, jie zhang, anwei, zchongnari可以送出,其他就没有了,我自己只好就留一块了,

过几天我发一个ADS下的测试程序,裸机的,局部的,包括SDRAM、FLASH、网口、串口0,其它功能我也没有测试到

本贴被 xiaoerg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7,19:52:57.

网友:
pcb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有点郁闷,用60块钱的烙铁,焊接60块钱的PQFP208的AT91SAM9260,焊接坏了两块!

太心疼了。

网友:
有没有套件,我要买一套.

自己买零件太麻烦,

网友:
已经发邮件,注意查收。注意:该方法仅供参考,尽量勿泄露。

楼主:
我把台式机和笔记本的MAC地址改成一样的了,任意一个上是可以的,

小马 给我发个邮件讲讲啊,好歹方便一点

网友:
30楼,你说的那个方正宽带我用过,确实如你所说,绑定计算机不说,还监视代理等进程,让你只能一个机器使用。

不过如果想要绕过他的监视,几个机器一起上网也不是不可能的。呵呵,需不需要透漏下?不过他的软件是否升级封掉了这个漏洞就不知道了。

网友:
等板到了再买材料,封装搞错就麻烦了,天天往电子市场跑太浪费时间

有时间还是多跑跑程序才是

呵呵

网友:
xiaoerge 理解 , 期待板子的到来 哈哈哈哈哈

楼主:
我的QQ号都有半年没有用了,我装的宽带是方正宽带,它的帐号与网卡的MAC地址绑定了,

所以只能使用一台计算机,而网线长期被老婆霸占,机会不多,^_^

楼主:
zxq6的是周二寄出的,其它的还在我的抽屉里呢,呵呵

网友:
26楼,是的。

网友:
zxq6 小马哈

这么快就收到板子了 ?

网友:
无论PROTEL如何差劲,总能布出你想要的效果来,只不过多花点功夫了.

是这样的.

网友:
晕 这个芯片的引脚和INtel的 P4可以比美了

网友:
第三次谢谢楼主,板子已经收到,非常漂亮。使用的顺风快递,而且已经帮我把快递费都付了。

网友:
xiaoerge 有QQ号吗 ? 可以联系交流啊 哈哈

网友(2009-01-14):
我也收了个4层的at9260板,期待继续交流

网友(2009-07-24):
请问这块板子现在调通了吗.想做个

网友:
先学习了,关注中!

如果是新手,建议先看看官方发布的勘误表。

同时也希望搞开源讨论专栏。

网友(2009-10-21):
ARM9也裸奔!想采访一下楼主,为什么有这样的冲动,时隔一年多点,现在楼主的有什么感觉啊

网友(2010-06-06):
两层板,比较大的缺陷应该是电源的处理,纹波比较的,要是放一些大一点的去耦电容就好了,SDRAM只能跑到110M左右,我估计可能是这个方面的原因
应该改善一下可以跑更高的速度,因为其他总线设备与9260之间放了缓冲器

楼主的话,在下不敢苟同,放了缓冲器可能会影响速度,因为跟你的缓冲器速度挂钩。。。。。我没有做过9260的2层实验,楼主的板子纹波大,如果在50mv内,atmel都能忍受的!主要是DCDC那边,应该是很大的干扰源,主要就是楼主说SDRAM只能跑到110M,这个,我觉得有点不对,如果9260运行在198M(18.432M晶振)那么我测试SDRAM的时钟是99M左右也就是SDCK,当然,我做的是4层板,没有用DCDC,用的LDO,纹波在10mv,很稳定,楼主的SDRAM运行在110M,我就不解了,难道楼主超频了?还是主频在110M呢,如果超频的话是不怎么稳定的,比如9261最高超频到245M,如果到300M,就不能启动,9263最高超频到300M,如果在350M,也不能启动,我吧926X系列的ARM都做了一遍,有过这些测试,可能我做的还不够好,

这里楼主还注意,SDRAM的SDCK 跟主频有一定关系,所以,如果运行在198M的话,SDRAM是在99M左右的!呵呵!!!

欢迎atmel ARM技术交流  本人QQ  623696982

网友(2010-07-10):
mark 关于SDRAM布线

网友(2010-10-05):
呵呵,有PCB等长的知识呢。
谢谢。

网友(2011-03-23):
回复 网友A:
两层板,比较大的缺陷应该是电源的处理,纹波比较的,要是放一些大一点的去耦电容就好了,sdram只能跑到110m左右,我估计可能是这个方面的原因
应该改善一下可以跑更高的速度,因为其他总线设备与9260之间放了缓冲器

楼主的话,在下不敢苟同,放了缓冲器可能会影响速度,因为跟你的缓冲器速度挂钩。。。。。我没有做过9260的2层实验,楼主的板子纹波大,如果在50mv内,atmel都能忍受的!主要是dcdc那边,应该是很大的干扰源,主要就是楼主说sdram只能跑到110m,这个,我觉得有点不对,如果9260运行在198m(18.432m晶振)那么我测试sdram的时钟是99m左右也就是sdck,当然,我做的是4层板,没有用dcdc,用的ldo,纹波在10mv,很稳定,楼主的sdram运行在110m,我就不解了,难道楼主超频了?还是主频在110m呢,如果超频的话是不怎么稳定的,比如9261......

期待LZ的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两层板,比较大的缺陷应该是电源的处理,纹波比较的,要是放一些大一点的去耦电容就好了,sdram只能跑到110m左右,我估计可能是这个方面的原因
应该改善一下可以跑更高的速度,因为其他总线设备与9260之间放了缓冲器。
pcb中大件ic的vcc引脚旁边的小电容数量太少,特别是arm9及sram旁边vcc脚几乎没有电容。但板已成型不好改动;另,板上的lm2596的电感量是33uh的,太小,把它改为330uh效果应当有明显的改善。

两层板能不能做稳定?

网友(2011-04-29):
楼主这个做的不错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两层板,比较大的缺陷应该是电源的处理,纹波比较的,要是放一些大一点的去耦电容就好了,sdram只能跑到110m左右,我估计可能是这个方面的原因
应该改善一下可以跑更高的速度,因为其他总线设备与9260之间放了缓冲器
楼主的话,在下不敢苟同,放了缓冲器可能会影响速度,因为跟你的缓冲器速度挂钩。。。。。我没有做过9260的2层实验,楼主的板子纹波大,如果在50mv内,atmel都能忍受的!主要是dcdc那边,应该是很大的干扰源,主要就是楼主说sdram只能跑到110m,这个,我觉得有点不对,如果9260运行在198m(18.432m晶振)那么我测试sdram的时钟是99m左右也就是sdck,当然,我做的是4层板,没有用dcdc,用的ldo,纹波在10mv,很稳定,楼主的sdram运行在110m,我就不解了,难道楼主超频了?还是主频在110m呢,如果超......

应该是跑不到110M的。数据手册截图

AT91SAM9260频率特性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png)

网友:
9G20都出来很久啦!~

网友:
9260可以手工DIY,9G20就不行了。

网友(2011-06-20):
很不错啊 两层板 AT91SAM926还是QFP封装的 都适合DIY

网友(2011-12-15):
感谢啊,我找好久了

网友(2013-01-22):
PCB中间那个印挺漂亮的,线也布的很好,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