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角速度传感器【恢复】

楼主(2008-10-06):
这个角速度传感器性价比太低了。

想一想吧:就是一个振子,拉几根线。加一个感应电路。

跟晶振差不了多少。晶振一个散卖才0.3元。

我们就把20个晶振堆在一块也才6元钱呀。

这个东东要国产化,价格才会低,

要不老这样下去会,会搞死人的///

加速度传感器也是如此。

网友:
有些东西原理简单,工艺和材料就不一定了。

网友:
核武器的原理也很简单,貌似山寨的不多。

网友:
就算是拿车床加工一根棒子,要Ra0.005的粗糙度跟Ra6.3的表面粗糙度价钱是不一样的。

本贴被 Alex_rcpilo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6,09:14:48.

网友:
 原

子

弹 也可以自己造,我以前看过说明书。好像山寨的也很少。原料难弄

网友:
1.精度问题

2.没有产量,价格怎么会低呢

网友:
IDG卖给Wii做手柄的价格是$1 Per axis

其实不贵了,关键在于量的大小。你要是问Esky估计他们拿得价格更低,因为esky用的陀螺比wii用的精度低一个量级。

当然,导航用的高精度陀螺现在还要依靠人工标定,看看老美的工资就知道这东西便宜不了,所以不要用导航级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