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红外测距的问题【恢复】

楼主(2008-10-06):
我现在想做一个小车,能够用红外来测量距离,大概是0到50厘米左右。但查了下感觉红外好像不能测那么短的距离,而且AVR内置的定时器的数量级远大于测量的时间。想请教下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有成品模块呢,就是比较贵

网友:
用超声波可以检测吧 距离很准

这个不错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29a3145740b3422d440630ea47a202c8.jhtml

网友:
用超声波多好啊,两个换能器就象俩眼睛

网友:
用红外发射接受二极管做,接收的时候用AD转换,输出电压值和距离不是线性化的,具体可到维普网搜索

我晕

这哪是做产品,做项目的 做法,

靠红外反射接收,测量接收管电压,这个还跟反射面有很大关系吧,

不同性质的反射面,测出来的值绝对不一样,

所以没意义,拿来写文章骗骗人还是可以的。

网友:
用红外发射接受二极管做,接收的时候用AD转换,输出电压值和距离不是线性化的,具体可到维普网搜索

网友:
楼上的这个不好做啊

曾经想动手

后来

网友:
除了上面的光学方式还了这个:)

本贴被 11223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6,12:16:56.

网友:
如果只是一般的发射与接收的话只能检测有没有在范围之内或之外,不可精确测定,

当然也可以精确测距,用线式传感器。但很贵的说。

本贴被 11223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6,11:51:24.

楼主:
请问下一楼如果是硬件搞定的话我怎么用单片机获得它测出的距离?因为我想用LCD显示距离。

网友:
这个测量是红外传感器硬件搞定的。

单片机只要检测有没有信号输出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有没有在设定范围之内(或之外)。

当然也可以精确测距,用线式传感器。但很贵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