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CCS3.3烧写过F2812吗?我怀疑根本不能成功,特来求证。【恢复】

楼主(2008-10-06):
这些天在折腾这个事,始终都不行,说target halted during ...

也找过仿真器的生产厂,对方让我装CCS2.2。我试过,2.2确实行。

但我很不甘心,特来求证此事:CCS3.3究竟能不能烧写F2812?

如果有成功的高手,请说说你的成功经验,软件环境、装过什么补丁、仿真器的牌子,等等,越详细越好。

先谢谢了!

网友:
一般能仿真就能烧写,我用61ic的这个仿真器都快3年了,还挺好使的!

楼主:
多谢lxandlj,问题解决了

我在其他论坛上也发过类似的提问,刚才有人给我回复了,是选项的问题,必须关掉这个选项:

Option->Customize->Debug Properties->Perform Go Main automatic

否则就会导致Target halted during Flash operation。

我已经做了试验,确实如此。

我一直喜欢用这个选项,想不到问题在这里!

网友:
CCS3.3自带的烧写插件目录:C:\CCStudio_v3.3\plugins\Flash28xx\Algorithms

本贴被 lxandlj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7,10:59:37.

网友:
不会把!我用的也是61ic的仿真器,也装的是CCS3.3,,可以正常烧写2812,CCS3.3本身就带烧写插件啊,一装CCS就有的!板子也是61ic的DSK2812-I

本贴被 lxandlj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7,10:22:22.

网友:
讨教谈不上,主要是2407,2812这些东西也就学校里做的多些,实际项目里用的比较少,论坛里接触过的人也比较少,所以没什么人解答。大家互相学习吧

我qq:125104136

楼主:
多谢haeha!

我用的是61ic网站的仿真器,真正的生产商是重庆的一家公司,61ic只是代理而已,他们根本就没有做过这样的试验:在CCS3.3下,配上自己的仿真器,去烧写F2812。倒是劝我去装2.2。

估计就是你说的驱动和ccs的问题。

这些天,我已经花了太多的时间折腾这件事,干脆就用2.2先做事,3.3版的留待以后再解决。

再次感谢你!在论坛上,像你这样认真解答,而且中国话清晰,没有歧义,没有错别字的人,很少见,很多遇到问题、求人帮忙的人也做不到这一点。

能够留个联系方式吗?以后可以直接向你讨教。我的邮箱:2001LHL@21CN.COM   手机138 3618 3466

网友:
我又看了下以前写的文档,如果2.2能烧写的话,说明还是驱动或者ccs有问题

我以前用过闻亭和seed的仿真器,seed的最新版驱动对所有版本ccs兼容,闻亭的对每个版的ccs都有一个相对应的驱动,你是不是装了2.2的驱动,所以3.3没法工作,或者厂家缺乏更新力度,根本没有3.3版的驱动

还是建议你把驱动卸干净了重试下,我在上面吃过不少亏,或者是因为你打了3.3的那个补丁有问题,再不行全卸了,重装一遍ccs应该就没问题了。烧写插件可以到ti网站上下最新版的。ccs小毛病很多的,2812也很古怪,不好伺候

忘记有没有试过3.3的烧写了,仿真肯定没问题。3.1和2.2的烧写肯定没问题

网友(2009-11-08):
我们公司用的就是ccs3.3,仿真器和众达和闻亭的都用过,完全没有问题,一切正常,没有遇到过楼主的情况

网友:
我用合众达仿真器+CCS3.3,,没问题...

网友(2010-08-20):
回复 楼主:

你好,有个问题要请教一下,就是我的瑞泰2812B板的FLASH被锁住了,怎么解锁也不行,请教该怎么办

网友(2011-07-09):
回复 网友A:

怎么锁的?你要是密码全写了0,那给你的建议是换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