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自己加工的,请大家品鉴。 【恢复】

楼主(2008-10-06):
自己的雕刻机加工的,请大家品鉴一下.

网友:
凑个热闹

楼主:
回锋记的话,侧边压板在计划中是有的,只是还没加工好。电机架也还在加工中。

网友:
外行看热闹,感觉挺漂亮:)

网友:
    滑台的十字线轨安装设计有问题,这类线轨的安装需在侧边加预压螺丝来调节线轨的间隔,否则很难达到预期的精度。

网友:
【10楼】 dongmon

看图片还以为是很大一个呢!原来只有巴掌,看样子精度应该不错!

楼上比拟的精辟!

网友:
蛋变成了鸡,现在鸡又下蛋了

楼主:
这个滑台是很小型的,长130,宽62,厚19,铝板的厚度原来是25,感觉太厚,硬是把它铣成19厚的,做这个滑台,最主要的是想试一下雕刻机的加工能力,现在看来,干铝是很轻易的事情。

网友:
楼主做的很养眼啊,请问一下楼主这么大一块铝大概有多重?

锋记做的相对专业一点,不知道安哪台机上的?不会是开源机的升级套件吧?如果是就有看头了,呵呵.....

网友:
表面也光上一刀啊,一块整铝抠出来的呀,真有米。

网友:
    发一个我的Z轴给大家瞧一瞧.

center>

 (原文件名:A1.jpg)

本贴被 kaif_w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6,23:57:34.

网友:
煮黑的更漂亮哇!

--这个黑不是“煮”出来的吧?反正弄黑了更好看!

不过,楼主的那个对棱角都倒圆的,显得更有一些成熟感

网友(2009-04-03):
在实际的丝杆安装中,上面单边固定的方式现在好像在数控机床上运用的越来越多了,理论上这样的安装直线度很好的,但只适合于丝杆长度教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