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产PLC的结构【恢复】

楼主(2008-10-07):
国内长假旅游热,我在国外只能网上蹓达,见到一个国产PLC,它的结构很符合中国国情,贴上来共享.

60点PLC (原文件名:60点PLC.jpg)

100点PLC (原文件名:100点PLC.jpg)

网友:
只有常用元件才会打磨!

楼主:
仔细想一想,FX2N扩展总线不也是这样的结构吗?FX2N水平方向展开,这个是垂直水平方向展开.

网友:
除了新片打磨了,没什么不好

网友:
这好像是精敏数字机器或者平安单片机的产品吧。

网友:
进口板子不打磨芯片,人家直接定制专用芯片,让你抄去o(∩_∩)o...

网友:
芯片打磨过了,感觉怪怪的,我也看过好多国外进口设备上的扳子,很少有把芯片型号磨掉的.

网友:
中国就这样的国情? 那咱们抓紧努力啊!!!

网友:
接好了再插上去? 系统调试的时候换换线,甚至紧紧螺丝是经常的....拆了,再装,再拆了...最后接插件over了,至少变得不怎么让人放心了

楼主:
可拔插端子再加螺丝固定就更好了.

菲尼克斯有这样的型号.

本贴被 manbkk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0,11:35:14.

网友:
诸位看清楚了,拧线的端子是可拔插的:)

网友:
这个产品也太老了吧.

网友(2009-01-11):
芯片擦了就猜不出了吗,小看我们呢

不过还是顶一下吧

网友:
这不是那个电子报里的那个板吗

楼主(2008-10-07):
详情我不知,只是欣赏这结构.

网友:
符合国情!

网友:
【1楼】 zxqwork

中间层的端子怎么拧线?

接好线了再插上去

网友:
对当年的STD总线的印象很差,千万别学什么STD啊。看样子是学PC104结构。

中间层的端子怎么拧线?

本贴被 zxqwork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7,09:23:45.

网友(2009-08-03):
manbkk  可拔插端子再加螺丝固定就更好了. 菲尼克斯有这样的型号.

###############################################################################################33
菲尼克斯   插个10W次都没有问题。(杰特的便宜点)

艺术品啊!

网友:
有个问题,输入输出的指示灯在哪里?

网友(2009-09-09):
中国人copy第一!

网友(2010-08-17):
stc的芯片

网友:
就是深圳精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