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沒有串口,要做上位機通過rs232口與單片機通信的項目該怎麼辦?【恢复】

楼主(2008-10-07):
請教各位高手

    我的電腦沒有串口,只有USB口.我想做上位機通過rs232口與單片機通信的項目該怎麼辦?

网友:
买个USB转串口线 一直都这么用的

或者买个PCMCIA转串口的卡 不过比USB转的贵点

楼主:
USB转串口的线貴嗎?

它能夠完全實現rs232口的功能嗎?

在用delphi編寫上位機程序后是否不用修改就可以在帶rs232口的電腦上運行?

网友:
USB转串口的线不贵,去网上找找吧,多少钱的都有,正常市场价应该在15到30之间吧,还有比较贵的

一般若是串口 只是单收单发 就是只用串口的2.3.5三线的话,各种线都可以

若是需要9针全用的话,买的时候要好好研究一下了,现在USB转9线的比较贵

USB转串口,其实是芯片虚拟出一个串口,一般主板上预留2个串口,即串口1和串口2

用USB转串口线,需要事先安装驱动程序,装好后,PC上会多一个串口,一般是串口3,然后再通信时选择串口3即可

本站旧帖有相关芯片开发USB转串口的资料,可供参考,看看估计你就明白了

楼主:
請教sunny1500 晨辉

  用delphi在只有USB口的電腦上編寫通過rs232口與單片機通信的上位機程序后是否不用修改就可以在帶rs232口的電腦上運行?

网友:
lz的名字强

网友:
没编过,不清楚,

不过我觉得要有一个选择框,来选择使用哪一个串口通讯吧

其实都是对串口操作

AVR的仿真器,你用过吧,仿真器有USB和串口,在仿真前要选择通信接口,上位机软件做的好一点的可以自动识别仿真器

网友:
LZ的名字让我联想到山寨机的品牌

网友:
哎呀 好多盗版....................

网友:
楼主名字是个盗版

网友:
现在好多USB转串口的线,都不是正常的RS232,没有负电压.

楼主:
請教各位

    哪種USB转串口的线是正常的RS232,有负电压的?

网友:
有负电压的,大虾上有CH431的

http://shop.daxiamcu.com/product.asp?id=1056

-----

修正:是CH341

本贴被 shinehjx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7,18:29:35.

楼主:
請教shinehjx

  我看了你介紹的USB转串口线很好.價格又不貴.

  用delphi在只有USB口的電腦上編寫通過rs232口與單片機通信的上位機程序后是否不用修改就可以在帶rs232口的電腦上運行?

网友:
请看www.usb-232.com,抱歉,做个广告

网友:
用pl2303转,这片子现在的价格和片MAX232价格差不多,现在设计系统就算不用USB的也把这片子放下去,便宜

网友:
盗版无敌

网友:
一般的应用,买个20-30元的USB2COM线就可以了。使用3线通信,控制波特率,设置效验位等功能都支持。不管是PC还是笔记本上写COM口的程序,对于有COM口的,还是USB转COM口的都是相同的。区别在于PC通常本身带2个COM口,占用了COM1,COM2。USB2COM只能使用COM3(设备号)。而现在的笔记本,通常COM1和COM2是空设备,这样就可以在设备管理中,将USB转COM口的硬件配置成COM1。

估计LZ的水平也不了解什么是全功能的COM口,什么硬件握手,数据流控制等概念。

网友:
国产芯的能用,可以用来下载STC的片子,还是不错滴

网友:
上位机编写时用软串口要给下位机留一定的响应时间,软串口没有硬串口响应快

网友:
是下位机跟不上吧。USB2COM,256000bps,两台PC通信没任何问题。

网友:
不是,我做过个下位机程式,上位机是老外写的,上位机要求拉低RTS线后下位机就要送出一串识别码, 我的下位机在硬串口上做一点问题没有,在软串口上就是不行,我用逻辑分柝仪看了串口连单片机的数据,硬软串口的一模一样,就是说在下位机已经响应了,但此时在硬串口上位机是正常运行的,而软串口的上位机软件提示下位机未连接,此时只有两种解释,就是上位机发出RTS信号后到软串口上真实反应信号时是有一定延时的,或着是下位机发送数据到软串口后到上位机真实得到数据是有延时的(延时都是与硬串口相对而言的,绝对来说两种串口肯定都是有一定延时的)

本贴被 zbhros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8,07:31:50.

楼主:
再請教各位

    有沒有USB转并口线?

网友:
可以到我的淘宝店铺看看

我做了个 USB转串口的转换线

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