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北京找人在机箱盖上切割出一个方孔,有人做么?【恢复】

楼主(2008-10-07):
付费的,别太贵就成~

网友(2009-01-20):
我也有这样的需求,哪位能帮我啊?

网友(2008-10-21):
突然想起一个考钳工技师的题目,一块厚度3毫米冷轧钢板,做一个方,里面镂空一个五角星形状,再另制一个五角星,正好可以塞进镂空钢板方里,间隙配合不掉出为好,且能五个角及正反面能互换。

网友:
用曲线锯就可以,如找不到,可留下联系方式,我也在北京,免费

网友:
找个有雕刻机的地方,很好搞!

可惜阿莫的雕刻机没搞好,不然就很方便了!

网友:
找个铁匠铺,给你砸出来。

网友:
还有就是板材材质、厚度,内部有没有复杂的筋、梁等,是否可以拆卸后加工,还是直接在上面加工。公差、光洁度、倒角等,有没有特殊的要求。最好上图说明。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上的........

网友:
晕,就一件别想太便宜,有人肯做就不错了,人家挣的钱不够调刀具的工夫钱,估计还得贴上电话费:)

其实完全可以自己搞定。

楼主:
问题是哪里找加工店……

别太贵哦

网友:
就一件????

把盖子卸下来,拿加工店搞一下就好了!!!!  这个用线切割不合适我认为...

楼主:
切割一个大约15cm X 15cm的一个方空,个人需要,数量一件。

原因是想把尺寸过大的散热器露出来,呵呵

本贴被 Aka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8,12:31:08.

网友:
我在北京有线割加工,你有多少要做呢?

网友:
   LZ应该说个尺寸,不能让大家在猜啊。

网友:
看你开多大的孔了,1平方厘米以上的用等离子切割机,就跟用笔画线一样简单,当然得是金属外壳的,小的用手枪钻加小锉刀

网友:
用铅笔或记号笔画好线,然后切割。切割完之后可以再打磨。只要注意安全,一般新手都能胜任。

网友:
自己割手艺好的话,再挫一下应该还行吧,如果有仪表要装,一装更什么都看不见了

楼主:
自己割肯定割的不精确,特难看那种……

网友:
自己买个电磨用双网树脂片切割就可以了。

网友:
做得到的很多!但是,人家懒得理你是最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