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替Windows“运行“功能的软件-Launchy v2.0 汉化版 【恢复】

楼主(2008-10-07):
      Launchy 是一款可以替代windows系统自带的“运行”功能的免费开源小工具,它可以协助您摒弃 Windows “运行” 方式,方便、小巧并很实用,同时软件自带多款皮肤。

      Launchy 使用高效的数据库缓存技术,将您所有可能访问到的程序进行索引,其类型、位置、热键都是完全可以自定义的,非常智能!

      提示:软件启动后是以静默方式在后台运行,默认呼出热键是 Alt+空格 。若需配置或修改,请先呼出主窗口,在界面中点击右键,即可调出菜单。

      软件下载:

Launchy v2.0 汉化版ourdev_442610.rar(文件大小:3.34M) (原文件名:Launchy-v2.0.rar)

     运行界面如下:

运行界面 (原文件名:运行界面1.jpg)

直接到OurAVR (原文件名:直接到AVR.jpg)

设置界面 (原文件名:设置界面.JPG)

本贴被 rqia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7,17:28:37.

网友:
5楼,那样也不好,当有个副显示器在放片子的时候,全部到后面会影响看片子的人的   ^_^

我从来不在桌面上放程序快捷方式,全部在开始菜单。不过我桌面还是乱哄哄的。

网友:
“1,当你打开很多窗口后,如果要想点桌面的快捷方式,就需要一个一个关闭已经打开的窗口,用了这个就不需要了 ”

=====================================================

点一下“显示桌面”所有窗口都下去了。

楼主:
使用这个软件的意义就是:

1,当你打开很多窗口后,如果要想点桌面的快捷方式,就需要一个一个关闭已经打开的窗口,用了这个就不需要了

2,习惯后,基本上就不用到开始-所有程序中去打开程序了

网友:
好像是建立了这个快捷方式后,在运行栏里面输入avr,然后确定,ouravr的网站就蹦出来了。

网友:
有什么用?

网友:
做这个软件的技术意义大于使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