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DuC845不能下程序。【恢复】

楼主(2008-10-08):
怎样检查845单片机是否是好的?我怀疑他烧了。请赐教……

网友(2009-01-05):
这单片机很耐用,轻易不会坏,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坏了呢?

楼主(2008-10-10):
一百多块的片子呢。

网友:
换一个新的上去不就行了,排除片子烧了,不过还不行,就是硬件问题

楼主:
一个没有灌程序的845检测哪个引脚可以知道其是否被烧坏?

楼主:
谢谢圈圈好巧啊昨天刚收藏的你的空间

网友:
仔细检查你的MCU版本,有3.3V和5V版的,看你是哪种.还有检查你的串口是否OK,短接TX和RX应该能自收发。

楼主:
还有请前辈们赐教一个好845在还没灌入程序之前,psen悬空ALE端电压和psen接地时ALE电压分别为多少。

楼主:
还有我量psen接地前电压居然是零?我怀疑845烧坏

楼主:
我用三个DVdD接高。DGND接地EA接高。用上电复位。psen接1k电阻接地。可是不能下载。其它引脚要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