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记AVR的汇编指令?【恢复】

楼主(2008-10-08):
马老师:我学AVR用的是你的教材,可指令的助记符和51有一定的差别,在很多书上都给了51指令的英文未缩写形式,我找不到AVR指令的英文未缩写形式,马老师您应该知道哪里有吧?

网友:
    就是,汇编指令从来没有专门去记过,知道有那些指令就可以了,要用到的时候再查查。对于刚开始用的单片机,写程序时,桌面上都摆上一份指令表,用久过后,很多常用的指令会记得烂熟了,要查的可能也就是一些不常用的指令。

网友:
汇编指令不要去记,你只要知道有哪些指令可以用,到时候翻书写就是了。我同时写4种单片机,要背指令,岂不是要抓狂了。其实汇编常用的也就那么几条。

楼主:
惭愧!!!!!!

拼音打字惯了,这坏习惯就慢慢形成了

老师的教诲学生会记住的

网友:
错别字太多了,也没打几行呀。

英文“未”缩写形式

我也是无“疑”中买了您的书的

网友:
编它个几百行的,想不记住都难啊

楼主:
一言惊醒梦中人啊

我也是无疑中买了您的书的,没想到还能得到您这么详细的解答

谢谢!!您的书又有了一个志愿宣传员了

呵呵~~~

网友:
什么是“指令的英文未缩写形式”?是说汇编命令助记符所代表的英文单词吗,如SUB是哪个英文字的缩写?

好象这个没有必要吧,查指令表就知道了意思了。100多条指令,还有各种变化,你准备是要背出来吗?

我没有也不知道那里有“AVR指令的英文未缩写形式”。我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要这个东西。好象不需要吧,真的需要我会自己整理的。

如果你要整理,就打开AVR STUDIO的HELP,里面有对每条指令的解释,第一句中肯定有英文单词,如:

ADC - Add with Carry

BRBC - Branch if Bit in SREG is Cleared

如果你需要是这个,那么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在你的电脑中(你说你学AVR用我的书,我的书中首要的软件就是AVR STUDIO,你不会没有装吧)。

网友(2009-08-11):
找的就是这个,原来汇编指令不用去死记,“了解+多用”即可,感觉大多数初学者都会去死记一阵子吧,因为这样用起来爽快。
顺便赞一下这种“教材+网站”模式,这应该是今后的趋势,编书的人确实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