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MINICUBE2在全速跑后,不能停下来,请问各位是怎么回事?【恢复】

楼主(2008-10-08):
MCU 92222,在用MINICUBE2时,可以单步运行,但是只是一全速跑,就不能再停下来,只能强制关闭调试软件!调试电路接口是完全按MINICUBE2说明上的电路接的,请请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谢谢

楼主:
谢谢,找到了,现在正在用,感觉挺好用

网友:
在MINICUBE2使用手册上有讲这些内容的,在光盘里面。

TO 5楼

仿真的时候需要打开总中断和中断三,并且要求触发条件是上升沿

网友:
其实minicube2是需要占用一定系统资源的。

楼主:
还有,要是软件上要是需要关总的中断,或是需要关中断三,该怎么做?

楼主:
谢谢,现在可以停下,再请问一下,NEC的哪个文档是有没有这样说?

网友:
tsb0574 阿波

你好

我不知道你这句话该如何理解

NEC仿真器能关中断,我上面说的是对仿真条件下的一些设置。

因为NEC的K0S核仿真的时候要进行一些必要设置。

网友:
难道nec的仿真器也类似业余级的flash mon51仿真器啊,还不能关中断,预留中断位置???

网友:
你好!

出现这个问题是软件上没有对中断进行相对应的设置。

对于9222的仿真,要使用中断三,在软件上要将中断允许打开,并且中断的触发沿进行设置,但是就不用写中断触发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