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慢续流电流波型问题请教 【恢复】

楼主(2008-10-08):
    那位做过步进电机细分驱动器的帮忙看看,在步进电机慢续流的时候,我想产生的波型是图一的月牙波,但是我实际的波型是图二的类似马鞍波,通过分析图三的驱动回路,发现放电回路有两条黑色和红色的路径,用蓝色的二极管隔断黑色路径的放电后,慢续流的波型变成图四的正弦波,在慢续流的过程中电机电感上的电流没有放掉,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用74HC74崭波做的控制.

图一 (原文件名:月牙波.JPG)

图二 (原文件名:马鞍波.JPG)

图三 (原文件名:驱动电路.JPG)

图四 (原文件名:正弦波.JPG)

本贴被 xxd_seek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8,23:37:36.

网友:
把总张图贴上来

楼主:
那个是快续流方式,在低速时我现在用慢续流

网友:
最下面的两个二极管有什么用?

一般的商业的驱动器正弦波应该有个倒影 原因是电流从地往VCC充电的续流导致电压极性是-的,幅度基本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