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三个新装备,引下水【恢复】

楼主(2008-10-08):
近段时间养了只狗, 占据了很多业余时间, 国庆期间赶工,搞了两个新装备. 另外终于买到2.4G的futaba 10通了

本贴被 RickyZhou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8,23:42:34.

网友:
好几天不来

快变宠物论坛了

网友:
【31楼】 RickyZhou

貌似你买贵了,1052好象30多就能买到。还是用起来吧,要不白瞎了。

楼主:
【26楼】 Alex_rcpilot

我手头上的是 HMC1052 Two Axis Sensor 和 HMC1051Z Single Axis Sensor

网友:
可以预见,watercat对养cat也内行

网友:
to watercat:我从小就喜欢养猫眯,现在马上就有条件了,你能先给讲解一下养猫眯需要注意哪些内容吗?

网友:
真是学了很多

网友:
【21楼】 tassadar

我这里的拉不多就是喜欢下水,纯的金毛不赶是自己不会下水的,毕竟是猎犬.拉不多是渔民狗来的,特别喜欢下水.

另外,这2个狗小时候2岁前1定要注意运动,否则长大以后就训练什么都成问题,体能不够.

不是所有大狗都是运动量大的.我特指这2种.

喝水的问题,这个我们比较看重,我们都是很注意只给它们在1个地方喝的,它们也习惯.

关于这2个狗要仔细怎么养,比较权威的应该是大连的导盲犬训练中心,大家大可放心打电话去寻求支持.

=====================

我的经验是,金毛第一次未必主动下水,但只要下过水,以后见到水面就算不让它下去它都会偷偷往下溜

城市里养狗,没必要体能太过旺盛,因为人总是会忙的,不可能天天陪它玩,到了忙不过来的时候,体力太旺盛的狗就会容易惹事了

严厉的禁止狗在外面喝野水很重要,但完全让狗认准一个地方吃喝就是给自己找麻烦了——人总会有要出差的时候,万一需要在别处寄养几天,这类习惯对于寄养点来说就是绝对的坏毛病

……中国目前有几条能上街的导盲犬?

网友:
to 【24楼】 RickyZhou

既然搞电子当作消遣就不必心疼那几个¥了,知道这边Honeywell代理给我什么价格吗?2K多,忘了是哪个型号,下面是官网列出来的:

Components

  Linear Mode Sensors (Compassing, Magnetic Field Strength)

    High Sensitivity

    HMC1001 Single Axis Sensor

    HMC1002 Two Axis Sensor

    Wide Linear Range (± 6 gauss)

    HMC1021S Single Axis Sensor (SOIC)

    HMC1021Z Single Axis Sensor (SIP)

    HMC1021D Single Axis Senor - High Temperature

    HMC1022 Two Axis Sensor

    Wide Linear Range, Smallest Size

     HMC1041Z Single Axis Sensor

   HMC1042L Two Axis Sensor

   HMC1043 Three Axis Sensor

     HMC1051Z Single Axis Sensor

     HMC1051ZL Single Axis Sensor

     HMC1052 Two Axis Sensor

     HMC1052L Two Axis Sensor

     HMC1053 Three Axis Sensor

  Saturated Mode Sensors

    Sensors

    HMC1501 Single Axis Sensor

    HMC1512 Two Axis Sensor

  Linear Mode Integrated Sensors

    Compassing

    HMC5843 Three-Axis Compass IC

    HMC6042 Magnetic Hybrid Sensor/Amplifier

    HMC6052 Integrated Compass Sensor

    HMC6352 Two-Axis Compass with Algorithms

    HMC6343 Three-Axis Compass with Algorithms

Modules

  Linear Mode Modules (Compassing, Magnetic Field Strength)

    Analog Output

    HMC2003 Three Axis Magnetic Sensor Hybrid

    Digital Output

    HMR2300 Smart Digital Magnetometer

    HMR2300r Smart Digital Magnetometer (Round)

    Compassing

    HMR3000 Digital Compass Module (3 Axis, ± 0.5°, Tilt Range ±40)

    HMR3200 Digital Compass Solution (2 Axis, ± 1°)

    HMR3300 Digital Compass Solution (3 Axis, ± 1°, Tilt Range ±60)

    HMR3400 Digital Compass Solution (3 Axis, ± 1°, Tilt Range ±60)

    HMR3500 TruePoint™ Compass Module (3 Axis, ±1°, Tilt Range ±80°)

    HMR3600 µPOINT® Gyro Stabilized Compass Module (3 Axis, ±0.5°, Tilt Range ± 80°)

    HMC6352 Two-Axis Compass with Algorithms(2 Axis, ±2.5°)

    HMC6343 Three-Axis Compass with Algorithms

(3 Axis, ±2.5°, Tilt Range ± 80°)

  Dead Reckoning Modules

    DRM™4000 Personnel Dead Reckoning Module

    DRM® - 5 Personnel Dead Reckoning Module

    DRMcore™ Personnel Dead Reckoning Module

楼主:
【22楼】 gcc4isr

说起2.4g的10通也说到我的痛处了。

原配的14通接收机因为是数字的,所以拿不到混合的ppm信号

买了一个7通的接收, 可以拿到混合ppm, 但混合ppm只有5个通道, 另外两个通道直接从单片机输出, 而非通过混合通道经过移位寄存器分解。 因此, 我实际只能用到5个通道。。。。。

楼主:
【18楼】 pengshipower

美女是我lp

【17楼】 mahui625

调试好就马上上效果图

【12楼】 RickyZhou

当时买两轴的要60元一个, 单轴(z轴)的反而要70多。 现在手头上各有4个,结果没有用上, 超心痛

网友:
【12楼】 RickyZhou

估计折价也不便宜啊,Philips那个我下个资料看看。谢谢啊。

网友:
楼主米人,有2.4G的设备.不过那视频叠加还是很不错的,期待更详细的资料.

网友:
我这里的拉不多就是喜欢下水,纯的金毛不赶是自己不会下水的,毕竟是猎犬.拉不多是渔民狗来的,特别喜欢下水.

另外,这2个狗小时候2岁前1定要注意运动,否则长大以后就训练什么都成问题,体能不够.

不是所有大狗都是运动量大的.我特指这2种.

喝水的问题,这个我们比较看重,我们都是很注意只给它们在1个地方喝的,它们也习惯.

关于这2个狗要仔细怎么养,比较权威的应该是大连的导盲犬训练中心,大家大可放心打电话去寻求支持.

网友:
【19楼】 watercat

神通广大呀,什么都会

网友:
【15楼】 RickyZhou

奶制品里面有三聚氰胺, 并不是来源于直接加入三聚氰胺, 而是牛奶提供商在牛奶中加入尿素。 三聚氰胺是奶制品加工过程中由于加工工艺,从尿素中转化过来的。

吃生肉比较难清理, 而且狗屎特臭。

====================

1、你的知识有本质错误,尿素是第一代牛奶添加剂,三聚氰胺是第二代,完全不能混为一谈,硬要说的话,三聚氰胺其实和晴纶(一种塑料)比较接近

2、你喂喂看就知道了,真正吃生肉生骨头的狗,根本不可能拉出有明显气味的狗屎,只有之前一直吃狗粮的狗,在转喂生肉的头一两天,会因为之前喂食熟食遗留在肠道中的腐_败物质被生骨头消化后的渣滓带出来而让排泄物散发恶臭,大概第三天之后,就会完全变成淡黄色半硬质的粪便,非常容易清理,完全不会粘在地面上,并且这种粪便大概在空气中暴露几十分钟就会完全变成仿佛粉笔灰的白色粉末物质(就是骨头里的磷酸钙),即使一脚踩上去,也绝对不可能粘在鞋上

另外,头几天喂食生骨肉的时候,狗会便秘,大概一周后就会完全适应

最后,必须说的几点就是

a、狗的祖先,狼,是绝对不可能吃到熟食的

b、狼在自然界食物链中,是食肉动物里最低等的,因此狼不可能因为吃生肉拉出有明显气味的粪便,因为那就意味着自己的生存几率下降

c、狗吃熟食的历史,只有区区一百年不到,而一百年时间,根本不可能让一种生物的消化系统发生本质的变化

d、现代宠物犬的许多疾病,都与熟食和商品狗粮有关,特别是后者,因为这些疾病本质上都来源于营养缺乏

e、无论如何,中国国内能买到的宠物食品,大量添加三聚氰胺都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网友:
的确是美女的手啊,肤色好,身材修长啊,这年头,居然有美女搞电子。难得、难得。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视频合成什么效果,有个展示也好;我正好玩过max7456.

网友:
观察了牵狗狗的手

思考应该是个美女的手...

楼主:
【14楼】 watercat

奶制品里面有三聚氰胺, 并不是来源于直接加入三聚氰胺, 而是牛奶提供商在牛奶中加入尿素。 三聚氰胺是奶制品加工过程中由于加工工艺,从尿素中转化过来的。

吃生肉比较难清理, 而且狗屎特臭。

网友:
【8楼】 tassadar

拉到河边去,喜欢下水玩的是拉不多.不喜欢的是金毛.

虽然叫拉不拉多,但是这么大1条能拉不多呀,我不信~~除非吃了加强板3鹿.

不管是拉不多还是金毛,注意2个问题,首先是2岁前的锻炼,这些大狗有惊人的运动量,基本1天要5KM的奔跑距离(2岁前)

另外在家里面喝水的地方,狗只认1个喝水的地方的,这个要注意.

==============================

1、金毛和拉多都喜欢下水

2、大狗未必运动量大,并且兴奋度和运动量要求过高的狗是极难训练成功的

3、我从未见过只认一个地方吃喝的狗(我现在大大小小就养着7只狗,常见到的朋友的狗林林总总加起来得有四五十只),如果哪只狗有这毛病,只能说明是主人把它惯坏了

to 【12楼】 RickyZhou

强烈建议,不要给任何狗喂商品狗粮,现在几乎所有的商品狗粮,无论国产进口,袋子上写的蛋白质比例,都是用三聚氰胺搞出来的(很多明显尝在嘴里没有一点肉味儿,可袋子上却写百分之多少多少的蛋白质,那么这基本就是这种狗粮里的三聚氰胺比例了),之前已经有无数起狗粮引起肾衰的案例了

另外,任何时候,喂给狗的食物中如果有骨头,则骨头【绝对】必须是【纯生】的,因为熟骨头非常非常容易划伤狗的肠道,搞不好就是死路一条,不过肉可以是熟的,但最多只建议三分熟,因为狗的消化系统,并不能有效吸收熟食

一般我都是给我的狗喂纯粹的生猪排骨,昆明的带肉排骨10元/公斤……一只35公斤重的金毛一天也就吃一公斤不到,算下来比大多数中档狗粮还便宜……

楼主:
【8楼】 tassadar

的确很好动,兴奋度很高。

吃的喝的不认地方, 带她出去什么都想吃, 渴了看到地上有水就舔。。。。 差不多把我气死了

【9楼】 Alex_rcpilot

开头打算用Honeywell的,后来没有用,折价卖给你要不要?呵呵

这个用了飞利浦的单轴霍尔芯片KMZ51,超便宜,单块芯片不到10元

【10楼】 bluemidi

视频合成用MAX7456

网友:
我喜欢这只狗狗

网友:
to 【7楼】 RickyZhou:

你好,问一下视频合成用的什么芯片?

能不能上传一下更清晰的照片?我想看更清楚些。

网友:
to 【7楼】 RickyZhou

请教下电子罗盘的成本。用的是什么片子?我那天打听了Honeywell的,挺贵。

网友:
拉到河边去,喜欢下水玩的是拉不多.不喜欢的是金毛.

虽然叫拉不拉多,但是这么大1条能拉不多呀,我不信~~除非吃了加强板3鹿.

不管是拉不多还是金毛,注意2个问题,首先是2岁前的锻炼,这些大狗有惊人的运动量,基本1天要5KM的奔跑距离(2岁前)

另外在家里面喝水的地方,狗只认1个喝水的地方的,这个要注意.

楼主:
【2楼】 armok 阿莫

我lp听到开心死了

【3楼】 Alex_rcpilot

第一块,视频合成, 把MK的飞行信息(如高度, gps卫星数, 航向, 俯仰,侧倾, 电池)与视频叠加起来

第二块, 3轴的电子罗盘

【5楼】 pulan 普兰

你已经是第nnn个这样说的人了。。。。呵呵, 其实是拉布拉多,不是金毛

楼主:
【1楼】 flyunlimit 兔斯基

纯粹娱乐

网友:
金毛寻回猎犬 黄金猎犬。好好训练,很听话的。可以做导盲犬

网友:
遥控电子狗??--用10通遥控这支狗,狗身上装那两块电路板。

网友:
继续用FF9的漂过,可否介绍下那两块板?谢谢。

网友:
又见米人。请教个问题,你搞电子是糊口还是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