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做的会唱歌的STM32实验板【恢复】

楼主(2008-10-09):
以下文字由站长阿莫加入:

4,6,11楼能分别下载到电路图,说明书,测试代码。

这是我做的STM32实验板

通过改变PWM的频率可以发出不同的音调,从而唱出简单的歌曲

下面是主要的程序,唱的是SuperStar

#include "Include.h"

//音调表

//C 262

//D 294

//E 330

//F 349

//G 392

//A 440

//B 494

//C 523

//D 587

//E 659

//F 698

//G 784

//A 880

//B 988

//C 1047

//D 1175

//E 1319

//F 1397

//G 1568

//A 1760

//B 1976

//低音1~7

const unsigned int MusicDataD[7] = {61069,54422,48485,45845,40816,36364,32389};

//中音1~7

const unsigned int MusicData[7] = {30592,27257,24297,22922,20408,18182,16194};

//高音1~7

const unsigned int MusicDataG[7] = {15282,13617,12130,11453,10204,9091,8097};

//音乐数据格式:

//0x11~0x17 表示低音1~7

//0x21~0x27 表示中音1~7

//0x31~0x37 表示高音1~7

//0         表示静音

//每个音后面数据表示该音为多少个时间单位:1个16分音符定为1个时间单位

const unsigned char SuperStarData[] = //SuperStar S.H.E.

{

        0x22,4,0x22,2,0x23,2,0x21,4,0x15,2,0x15,2,

        0x22,2,0x21,2,0x22,2,0x23,2,0x21,4,0,2,0x23,2,

        0x24,2,0x23,2,0x21,2,0x21,1,0x22,1,0x22,4,0,2,0x23,2,

        0x24,2,0x23,2,0x21,2,0x21,2,0x21,2,0x22,1,0x21,1,0x17,4,

        0x22,2,0x22,2,0x22,2,0x23,2,0x21,4,0x15,2,0x15,2,

        0x22,2,0x21,2,0x22,2,0x23,2,0x21,4,0,2,0x23,2,

        0x24,2,0x23,2,0x21,2,0x21,1,0x22,1,0x22,4,0,2,0x23,2,

        0x24,2,0x23,2,0x24,2,0x25,2,0x25,4,0x15,2,0x16,2,

        0x21,4,0x22,2,0x23,2,0x25,4,0x23,2,0x25,2,

        0x26,2,0x27,2,0x26,2,0x25,2,0x23,4,0x22,2,0x23,2,

        0x25,2,0x23,2,0,2,0x23,2,0x22,2,0x23,2,0x22,2,0x21,2,

        0x15,8,0,4,0x15,2,0x16,2,

        0x21,4,0x22,2,0x23,2,0x25,4,0x23,2,0x25,2,

        0x26,2,0x27,2,0x26,2,0x25,2,0x23,4,0x22,2,0x23,2,

        0x25,2,0x23,2,0,2,0x23,2,0x22,2,0x23,2,0x22,2,0x21,2,

        //1

        0x15,16,

        0,32,

        0x22,4,0x22,2,0x23,2,0x21,4,0x15,2,0x15,2,

        0x22,2,0x21,2,0x22,2,0x23,2,0x21,4,0,2,0x23,2,

        0x24,2,0x23,2,0x21,2,0x21,1,0x22,1,0x22,4,0,2,0x23,2,

        0x24,2,0x23,2,0x21,2,0x21,2,0x21,2,0x22,1,0x21,1,0x17,4,

        0x22,2,0x22,2,0x22,2,0x23,2,0x21,4,0x15,2,0x15,2,

        0x22,2,0x21,2,0x22,2,0x23,2,0x21,4,0,2,0x23,2,

        0x24,2,0x23,2,0x21,2,0x21,1,0x22,1,0x22,4,0,2,0x23,2,

        0x24,2,0x23,2,0x24,2,0x25,2,0x25,4,0x15,2,0x16,2,

        0x21,4,0x22,2,0x23,2,0x25,4,0x23,2,0x25,2,

        0x26,2,0x27,2,0x26,2,0x25,2,0x23,4,0x22,2,0x23,2,

        0x25,2,0x23,2,0,2,0x23,2,0x22,2,0x23,2,0x22,2,0x21,2,

        0x15,8,0,4,0x15,2,0x16,2,

        0x21,4,0x22,2,0x23,2,0x25,4,0x23,2,0x25,2,

        0x26,2,0x27,2,0x26,2,0x25,2,0x23,4,0x22,2,0x23,2,

        0x25,2,0x23,2,0,2,0x23,2,0x22,2,0x23,2,0x22,2,0x21,2,

        //2

        0x15,16,

        0,4,0x26,2,0x25,6,0x22,2,0x23,10,0,8,

        0,4,0x26,2,0x25,6,0x22,2,0x23,4,0x24,2,0x23,1,0x22,1,0x21,1,0x21,9,

        0,4,0x26,2,0x25,6,0x27,2,0x27,6,0,2,0x27,2,0x31,4,0x27,2,0x26,2,

        0x26,4,0x22,2,0x23,2,0x21,4,0x15,2,0x15,2,

        0x22,2,0x21,2,0x22,2,0x23,2,0x21,4,0,2,0x23,2,

        0x24,2,0x23,2,0x21,2,0x22,2,0x22,4,0,2,0x23,2,

        0x24,2,0x23,2,0x21,2,0x21,2,0x21,2,0x22,1,0x21,1,0x17,4,

        0x22,2,0x22,2,0x22,2,0x23,2,0x21,4,0x15,2,0x15,2,

        0x22,2,0x21,2,0x22,2,0x23,2,0x21,4,0,2,0x23,2,

        0x24,2,0x23,2,0x21,2,0x22,2,0x22,4,0,2,0x23,2,

        0x24,2,0x23,2,0x24,2,0x25,2,0x25,20,0x15,2,0x16,2,

        0x21,4,0x22,2,0x23,2,0x25,4,0x23,2,0x25,2,

        0x26,2,0x27,2,0x26,2,0x25,2,0x23,4,0x22,2,0x23,2,

        0x25,2,0x23,2,0,2,0x23,2,0x22,2,0x23,2,0x22,2,0x21,2,

        0x15,8,0,4,0x15,2,0x16,2,

        0x21,4,0x22,2,0x23,2,0x25,4,0x23,2,0x25,2,

        0x26,2,0x27,2,0x26,2,0x25,2,0x23,4,0x22,2,0x23,2,

        0x25,2,0x23,2,0,2,0x23,2,0x22,2,0x23,2,0x22,2,0x21,2,

        0x15,12,0,4,

};

void SetBellF(unsigned int SetV)

{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SetV;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SetV/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2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

void Timer2Init(void)

{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0;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500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2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

void Timer2OutEnable(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Timer2OutDisable(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Timer2Start(void)

{

        TIM_Cmd(TIM2, ENABLE);

}

void Timer2Stop(void)

{

        TIM_Cmd(TIM2, DISABLE);

}

//播放歌曲

void PlayMusicFile(unsigned int DataNumber,unsigned char* p,unsigned char UnitTime)

{

        unsigned int i = 0;

        unsigned int PlayWord;

        for(i=0;i<DataNumber;i++)

        {

                switch (*p)

                {

                        case 0x11:

                                PlayWord = MusicDataD[0];

                                break;

                        case 0x12:

                                PlayWord = MusicDataD[1];

                                break;

                        case 0x13:

                                PlayWord = MusicDataD[2];

                                break;

                        case 0x14:

                                PlayWord = MusicDataD[3];

                                break;

                        case 0x15:

                                PlayWord = MusicDataD[4];

                                break;

                        case 0x16:

                                PlayWord = MusicDataD[5];

                                break;

                        case 0x17:

                                PlayWord = MusicDataD[6];

                                break;

                        case 0x21:

                                PlayWord = MusicData[0];

                                break;

                        case 0x22:

                                PlayWord = MusicData[1];

                                break;

                        case 0x23:

                                PlayWord = MusicData[2];

                                break;

                        case 0x24:

                                PlayWord = MusicData[3];

                                break;

                        case 0x25:

                                PlayWord = MusicData[4];

                                break;

                        case 0x26:

                                PlayWord = MusicData[5];

                                break;

                        case 0x27:

                                PlayWord = MusicData[6];

                                break;

                        case 0x31:

                                PlayWord = MusicDataG[0];

                                break;

                        case 0x32:

                                PlayWord = MusicDataG[1];

                                break;

                        case 0x33:

                                PlayWord = MusicDataG[2];

                                break;

                        case 0x34:

                                PlayWord = MusicDataG[3];

                                break;

                        case 0x35:

                                PlayWord = MusicDataG[4];

                                break;

                        case 0x36:

                                PlayWord = MusicDataG[5];

                                break;

                        case 0x37:

                                PlayWord = MusicDataG[6];

                                break;

                        default:

                                PlayWord = 0;//表示无声音

                                break;

                }

                p++;

                i++;

                if(PlayWord != 0)

                {

                        Timer2OutEnable();

                        SetBellF(PlayWord);

                }

                else

                {

                        Timer2OutDisable();

                }

                DelayNmS(UnitTime*(*p));

                p++;

        }

}

void Timer2Test(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Timer2Start();

        while(1)

        {

                while(NO_KEY == GetKey());

                PlayMusicFile(sizeof(SuperStarData),(unsigned char*)SuperStarData,100);

                Timer2OutDisable();

        }

        //一句简单的歌曲

        while(0)

        {

                Timer2OutEnable();

                SetBellF(MusicData[0]);

                DelayNmS(400);

                SetBellF(MusicData[0]);

                DelayNmS(400);

                SetBellF(MusicData[4]);

                DelayNmS(400);

                SetBellF(MusicData[4]);

                DelayNmS(400);

                SetBellF(MusicData[5]);

                DelayNmS(400);

                SetBellF(MusicData[5]);

                DelayNmS(400);

                SetBellF(MusicData[4]);

                DelayNmS(400);

                DelayNmS(400);

                SetBellF(MusicData[3]);

                DelayNmS(400);

                SetBellF(MusicData[3]);

                DelayNmS(400);

                SetBellF(MusicData[2]);

                DelayNmS(400);

                SetBellF(MusicData[2]);

                DelayNmS(400);

                SetBellF(MusicData[1]);

                DelayNmS(400);

                SetBellF(MusicData[1]);

                DelayNmS(400);

                SetBellF(MusicData[0]);

                DelayNmS(400);

                DelayNmS(400);

                Timer2OutDisable();

                DelayNmS(1000);

        }

        //从C播放到B

        while(1)

        {

                SetBellF(MusicData);

                Timer2OutEnable();

                DelayNmS(200);

                i++;

                if(i>=7)

                {

                        i = 0;

                        Timer2OutDisable();

                        DelayNmS(2000);

                }

        }

}

void TestPlay(void)

{

        Timer2Start();

        PlayMusicFile(sizeof(SuperStarData),(unsigned char*)SuperStarData,100);

}

网友:
楼主上原理图、pcb图。

好像没有外扩的I/O!不解.................

想是楼主把STM32当51了!

楼主:
为什么一定要外扩IO呢?

我选用的是STM32F103C6T6,就48脚,没打算外扩。

附上原理图:

楼主:
我把板子放淘宝上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哦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b8d83af207f1916f6d6bfc886bd9f586.jhtml

楼主:
说明书也上传过来请大家都看看

网友:
好的。将这个帖子置COOL , 这样楼主的广告就被允许。

另:楼主能否将你的测试代码都打包上传上来? 谢谢。

网友:
恩不错的,楼主的程序值得学习

楼主:
谢谢,大家多交流

我想以后能做一个直接软件解码mp3播放的STM32,可是这mp3怎么解码呢?我还一点不知道。

网友:
网上有支持ARM7的MP3软件码库,记得NXP的LPC2xxx系列有一个应用笔记讲的是这个,有兴趣可以去NXP的网站找找。

STM32103xx是可以满足MP3软解的,只是支持的码率不清楚。听说ST计划在STM32上提供一个MP3的软解码库,至于何时公开就不清楚了。等不及得可以参照LPC2xxx的代码自己先移值。

最近忙其它的事情也就没去关心这事。做的板子选了RC,就因I2S接口。

楼主:
楼上的看来经验十足啊

多谢!

有空我去学习下。

网友:
不错,谢谢啊!

我们准备做语音采集和播放,正好用上!谢谢了

网友:
不错,有没有谁把这音乐录下来的给大家听一下。

网友:
还以为可以解码mp3

网友(2008-11-09):
都在等软解码出来

网友:
音效怎么样?想听听

网友:
不错 超级51 什么时候有软解码  期待

楼主:
上次看见有人找我的联系方式:

这是我的邮箱:

本贴被 masbbx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9,16:34:08.

网友(2009-03-01):
这个贴我要挖挖,因为我也要用stm32做mp3的软解码

网友:
哈哈 我也顶一下

网友:
顶就一个字

网友(2009-04-05):
stm32做mp3的软解码,关注中。

网友(2009-05-10):
不错!外接喇叭能用吗?

网友(2009-12-17):
各位帮帮忙啊!我下载正在做一个检测设备,上面用的是电磁式无源蜂鸣器,我想让电磁式无源蜂鸣器发出一个检测成功的那种声音,我上面用的单片机是PIC的,现在做的音乐太难听了(听着就想警报音),各位怎么实现啊!具体点了!谢谢了!

网友(2010-03-07):
MARK!      我的实验班 也有蜂鸣器 接了PWM  有空试试看

网友(2010-04-09):
【29楼】 sztxm
积分:15
派别:
来自:
不错!外接喇叭能用吗?
--------------------------
直接驱动估计不行,加一级功率放大(1-5w)应该就足够了

网友(2010-06-08):
谢谢,楼主分享的资料~~
好人

网友(2010-10-27):
mark,但是感觉好像不适合拿来当做学习板呢

网友:
楼主绝对好人,资料非常适合我这个初学者,谢谢分享!

网友(2011-07-08):
回复 楼主:
dddddddd

网友:
可以玩MP3了!

网友:
好资料,收下了了,以后也买块板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