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求东方电机(ORIENTAL) PK566-NA 步进电机文档资料 【恢复】

楼主(2008-10-09):
哪位大虾有该步进机的资料,请上传一份。谢谢!

网友(2008-12-18):
我手头上也有个PK566-NBC电机,是5线5相的,角度是0.72.但不知道怎么接线!

郁闷中

楼主(2008-10-12):
如果能有更多的关于它的资料,应该也不难。可惜我还没有很多关于它的资料

网友:
呵呵,这个驱动不太好办呀。

这个是星型接法。无公共端的。

楼主:
呼叫机械版主do……do……do……

楼主:
怎么5相的也只是5根导线呢?

楼主:
不知道5相5线的是怎么用呢?

楼主:
今天在网上终于找到了一份关于这款步进机的资料,不过是英文的,要慢慢看再行

现在上传共享吧

东方电机(ORIENTAL)ourdev_445613.PDF(文件大小:6.53M) (原文件名:C_BLOCK.PDF)

楼主:
哈哈!谢谢你的回答!

老师已经给了两个了5相的,还有一个驱动器,不过是2相的,不知道合用不

还是自己做一个好了。查到书上介绍是加12V到24V的电压,再加个电阻算一下电流合适就行了。

之前看那个驱动器的资料还以为这个电机要加100V的交流电的,好在没加,不然……

网友:
相用单片机自已做驱动?

不过这个马达比较贵,最好选一个国产的来试。

网友:
有细分时要用到PWM来控制电流,

UPS503驱动板有细分,输入方式有单相与双向输入方式。

平时不转动时有半流功能。

网友:
这个就难说了。

步进马达是只说电流的,不说电压的。

至于为什么,你去看一下步进马达的波形就知道了。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的解疑!

请问【5楼】 112233

如果不用驱动板,电机本身供电是多少呢?应该是直流吧?

网友:
不知有没有人需要。

成色很新。8-9成。

网友:
带原装驱动板的。驱动板是UPS503

本贴被 11223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9,16:46:48.

网友:
这是一个五相电机,体积很小扭矩很大。

我这里有10来只。也有PS566

本贴被 11223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9,16:47:18.

网友:
可以直接用万用表测量电机引线两两之间的电阻,并作一个记录,然后找出两相,三相,四相,五相电机的内部等效电路图,就可以判断了。

楼主:
我是步进机菜鸟,连这款步进机是多少相都不知道。

谁知道的告诉我吧!差点给老师的那份资料给误导了,这款应该不是2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