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AT91SAM9260通讯!【恢复】

楼主(2008-10-09):
大家好,

两个AT91SAM9260互相通讯都有什么方式可以? 那个方式既能节省IO口又能达到比较高的带宽?THX!

网友:
如果不需要网口,两个MAC相联应该可以实现,理论上可以达到200MBPS的双向带宽

也就是一个MAC的MII接口的发送连到另一个MAC的接收,需要外部提供4个25M时钟给两个MII接口

楼主:
详细点,详细点,谢谢了....

网友(2010-07-29):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需要网口,两个mac相联应该可以实现,理论上可以达到200mbps的双向带宽
也就是一个mac的mii接口的发送连到另一个mac的接收,需要外部提供4个25m时钟给两个mii接口

网友(2010-12-31):
呵呵,就是网络线连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