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关于内部RC震荡问题【恢复】

楼主(2008-10-09):
我是一个想学习AVR的新手,定了一本“深入浅出avr”

对于内部RC震荡的使用本书并没有多少解释。

所以想请教版主mega RC校准的问题。

mega88 RC校准程序如何编写,其思路是怎样的。

 还望指教

 ldh119@126.com

中心的希望版主能创建个mega48、88、168的Qq群以方便向您探讨并和其他爱好者交流。

qq:107099916

网友:
RC振荡器好像是厂家标定过的吧,应该有标定值在芯片内。另外顺便说一句,一般用RC都不需要标定,要标定,还不如用晶体了。

楼主:
看资料说mega48的RC振荡器在标准工况下可以达到+ -%1的精度。

这样的话足以满足大多数的场合了。

我所要了解的是AVR单片机在外界温度发生变化时,能否能实现+ -1%的精度呢?

暂不考虑为什么不用晶体,

初学单片机选了ATmega48系列入手

看了江海波、马老师的书里边都是用片外震荡来讲的,没涉及内RC震荡,既然AVR有这个功能,我就总想弄的明白些。

提的问题可能有点幼稚,

还望指教谢谢

网友:
AVR单片机内部定标是分段的,靠比特7分为高低两段,两段之间有重叠.

以前没注意这点,导致校正在跨段时出现死循环.

楼主:
一般应用时mega48系列的RC震荡值设到多少合适呢?

听说越低系统越稳定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分频越多越准确?

请教谢谢。

网友:
AVR我没在这么严酷的条件下这样验证过,按照用PIC的经验,可以保证1%的精度。

网友:
关于校准问题,我这里有一个算法:

1、首先将AVR的内部RC校准寄存器设置为00

2、初始化串口,发送固定的数据0xAA到PC机上,每发一次,就把RC校准寄存器自动加一

3、在PC机上观察正确的数据出现的位置,你就会有答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