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网站多域名邦定的问题【恢复】

楼主(2008-10-09):
  我购买的空间,想在上面开通两个不同的网站,每个网站有各自的内容。如果普通方法让这两个域名指向空间,这两个域名的内容肯定是一样的。

  现在我的问题是,有没有办法,让用户以不同的域名访问是,看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比如,我的空间上有w1、w2两个目录,放置的是两个不同的网站的内容。用户使用www.domain1.com访问的是w1,使用www.domain2.com访问的是w2?

  因为是购买的空间,修改服务器上Apach等的配置是不可能的。我只能建立子域名,比如增加一个bbs.domain1.com域名。

  php脚本里做文章?怎么做?

  谢谢大家,知道的请不吝赐教。

楼主:
看来只有URL重写能解决问题。

可惜昨天晚上问了,我的空间不支持重写。郁闷

高兴的是,知道了什么叫“URL重写”

n年前就打算学习正则表达式,一直找不到动力,现在感觉正则表达式用的地方越来越多,一定要学习一下了。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啊。

谢谢大家

网友:
.htaccess

最后实现的效果也是

www.test.com/w1

www.test.com/w2

而且.htaccess还不一定通用,有的主机不支持

而且听说.htaccess还比较耗资源(在根目录下PHP判断一下只执行一次,而.htaccess不管访问如个目录哪个文件,只要在其下的都得运行一次),不过.htaccess用来做静态页面挺好

如把www.***ID=20081010转换成www.***/2008/10/10

网友:
看主机空间环境,Apache+PHP下,Apache URL重写(.htaccess)不知可不可以,没试过。

网友:
URL转发  感觉还是不好....  虽然没见过出什么问题,但没见过哪个站是长期这样用的.......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URL转发

不过在中国匿名转发一般要验证身份,发身份证传真到IDC

在MyDNS中设置

本贴被 fsclub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0,07:54:53.

网友:
你买的空间只给你了个FTP账号么?

现在很多空间都是提供cPanel或者DirectAdmin的操作面板了。。。。

网友:
楼上:现在一般的空间都支持子目录域名绑定

不是吧??? 仅有的几个不看了太次,虽然可以绑不假,但.....

你那个PHP也是跳转,

最终用户看到的也只是

http://www.test.com/w1

而楼主想要的是

www.w1.com

www.w2.com

楼主:
看到hope2008的话,我想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吧。

w1, w2是本地目录,上面的代码是不行的哦

再如,用户直接访问:

http://www.domain1.com/hello.php

怎么办呢?

网友:
现在一般的空间都支持子目录域名绑定>N

php example:

htdocs/index.php

htdocs/w1

htdocs/w2

<?php

header('Location: ' . ($_SERVER['SERVER_NAME'] == 'www.domain2.com' ? 'w2/' : 'w1/'));

exit;

?>

本贴被 hope2008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9,18:38:27.

楼主:
楼上的两位,脚本怎么做?虚拟目录怎么做?

网友:
楼上的方法是可行,但不是真正的两站

想要实现真正的话就得主机支持虚拟目录了

不过一般的IDC是不会开的,

他会叫你再买一个空间.....

不过一个空间放一个站就慢得要死,还想玩几个??????

或许你放的是几天没一个人看,偶尔才有个爬虫经过的产品介绍页面

网友:
判断域名,转向不同的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