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骚级电子管迷你功放【恢复】

楼主(2008-10-09):
电子管6N11迷你功放

来吧。。。中山力信音响年度全新烧作------- 迷你功放 (前胆后石);电子管前级6N11J,(前级电子管6N11J可升级进口管); 后级LM4766 。新上市!是您电脑桌面音箱及小房间设备的最好的选择!!适合面积10-30平米房间。

功放尺寸:

宽11厘米,高18厘米(包含电子管高度),长23厘米;重约4公斤;输出功率:30+30W;

技术指标:

推荐音箱灵敏度:≥87dB

额定输出功率:30W+30W(8Ω)

频率响应:20Hz~30kHz(+0,-1dB)

谐波失真:0.1%

增益:35dB

信噪比:90dB(A计权)

淘宝连接http://shop35192979.taobao.com/

本贴被 xzhw10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9,17:12:14.

网友:
拱出来的两个电子管难看了点

楼主:
回复16楼:因为电子管换管时经常拨出插进拨出插进;双面板焊盘比较牢固,所以就做了双面板的.55***

网友:
估计可以做成单面板,楼主太有财了

网友:
电子管倒是好搞到,6P1就很便宜,就是输出变压器和电源变压器太贵了。做过一个热底板机,调试时被电了一下。

楼主:
回复13楼6N11作用不是并联缓冲,而是前级放大.电源是用双变压器,一高压变压器供前级,一双20V变压器供后级.&&555.......听以来音质相当不错,有胆机的味道,可以和国美卖的1598元的前胆后石功板相比;有兴趣的烧友可以烧一部的玩玩!哈哈...............

本贴被 xzhw10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0,14:45:29.

网友:
看上去是 6N11并联缓冲.玩胆机还是玩后级.

楼主:
10楼的烧友,骚级的东西都是这样的了,货真价实.&&&&&&&&&&&&&*****************

网友:
o(∩_∩)o...不那个好cd伺候她就浪费了!

网友:
看着那两个电子管,舒服,想买个,可惜太贵。等到什么时候有钱了,买个也发发骚

本贴被 kebaojun305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0,16:15:32.

网友:
有那么一点点骚

楼主:
  6楼和7楼的建议不错,以后设计会考虑到这一点.***************

  有兴趣的骚友可以连接我淘宝:http://shop35192979.taobao.com/

本贴被 xzhw10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0,10:28:40.

网友:
上解剖图

隔离电源? 好思路

同意6楼,前1路后2路输入比较方便试用。

网友:
不错!

但我有个强烈的提议,因为输入可能不只计算机,可能旁边就是DVD,或随身的MP3,音源要多两个,面板选择要有且美观。

网友:
这3楼就不懂了吧,电子管功放玩点之一就是要看到电子管,如果是普通的黄光的,包起来也就包了;如果是蓝、红、或绿光的,不但要露,还要加反光板,以显亮丽。

本贴被 flyunlimi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9,23:10:04.

网友:
很不错,看上去很美!只不过电子管裸露在外面是否容易破裂或造成伤害?

网友(2009-04-06):
厉害,价值不菲吧。。

网友:
建議LZ改成一只6DJ8!兩只個人感覺很丑。還有貴司的面板設計,實不感恭維!

网友:
不過這樣改,價格就不是這個定位了!

网友:
前段时间 一个搞电子管N年的朋友告诉我,买电子管的功放,别买带PCB的(前提:价格在1W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