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T90PWM2单片机做APFC时碰到个问题 【恢复】

楼主(2008-10-09):
原理图如上.母线电压反馈时采用PID控制.按照公式

Ton = 2 L Ii/Ui =2L Po/ηUi2 = 2LUo2  /ηRLUi2                Ton为导通时间

L为电感     =997mh

Ii为输入电流

Ui为输出电流

Po为输出功率

η为效率    =0.97

Pi为输入效率

U0 为母线电压

RL为负载   = 1.63K

    1.当输出功率和电感一定时,导通时间Ton与输入电压Ui的平方成反比.当Ui上升时通过PID调节Ton必然减小,但是Ton小于3.5us时系统将不稳定(PF很低且不稳定,电压波动很高).而增大电感量L到1.28mh后当Ton小于2us时还是会出现系统不稳定的现象,此时Ui为235V左右.而输入电压Ui减小(PID调节使Ton增大)却不会出现上述现象,系统正常工作.调了很多组PID参数后还是会出现此问题.母线电压波动波形图如下所示.

    2.在未加PID反馈的情况下,固定TON时间为4us.会发现上电时若UI=220V,此时U0=325.5V(此值不符合公式计算值),增大UI,UO也缓慢增加;而当UI增大到226V时,UO会从334直线上升到387V(此为按照公式的计算值).再往下调UI到220V,UO会线形降到379V而不是以前的325.5V.跳变波形图如 下所示.

   所以觉的是问题2的存在导致了TON时间低于一定值时使系统不能稳定.望达人指点.不胜感激.

本贴被 xiong_ls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9,18:05:23.

楼主(2008-12-03):
忘了回了,这问题后来解决了.

原因是输入电压高的时候过零检测绕组的感应电动势会降低,而我比较器的参考电压没有相应的改变,所以在有的周期内没有重新触发.致使TON总时间减小,然后输出电压降低.

网友(2008-10-11):
你的电感是怎么计算的?输入输出参数都没有给出,让别人怎么帮你呢?

网友:
PFC電感的參數很重要,PCB走線更重要.

网友:
下面是使用AT90PWM2电子镇流器的资料,说不定你已经有了:)

使用AT90PWM2电子镇流器评估板说明(包含原理图)ourdev_446150.pdf(文件大小:1.70M) (原文件名:Ballast Demo Guide.pdf)

我的QQ:597599412,群:43407198

楼主:
楼上的能全面点吗?图不知道怎么发不上来,等下试试。

网友:
看不见图么

系统的稳定性和系统的 传递函数零极点配置有关,这个问题想起来就头大

网友(2011-11-14):
先看个资料,以后可能会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