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b dll【恢复】

楼主(2008-10-09):
请教,能给点vb做dll的资料吗?我想要把串口操做和协议解析做成dll

网友:
vb 只能做com activex dll

做不了标准windows dll

做dll还是用VC做吧,标准,通用

网友:
我只用VC做过dll,VB做DLL好像是在创建工程的时候选择dll吧……

楼主(2008-12-07):
已经解决了,采用查询方法,ActiveX dll,谢谢大家!

网友:
6楼,VB的dll里面也可以有界面的,你可以将这个界面hide

网友:
vb做dll的话会需要很多库支持的,不过现在vb库一般安装系统的时候都自带了。vb写的东西也成了绿色软件了,呵呵

网友:
可以有event的,事件驱动

楼主(2008-10-09):
非常感谢【4楼】 hittiger 杨乾坤热心

我做了个下位机数据采集,想把串口对下位机的操做封装dll,可是接收数据时是事件驱动的,是不是要用查询接收,那位赐教一下,呵呵

网友:
谢谢,找机会试试,我都是用vb做ActiveX dll的。

网友:
忘记上范例了,补上

网友:
这个网上有,不过做出来的不是很好,运行速度不快。

网上有人做了个link文件,使用时替换掉VB 目录下的link 就可以生成dll。当然你最好把原来的link改名,因为你做好dll后还得还原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