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用Quartus II 让空闲管脚为高电平【恢复】

楼主(2008-10-10):
   Quartus 无用的管脚默认输入三态低电平,现在我想将没有用的管脚高为高电平,对软件不熟.不知在哪里设置

网友:
在LS图片那个“unused pins”里有设置

网友:
再选择器件的时候!可以设置器件空余脚的状态!

网友(2010-11-19):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是 三态 并不是 高电平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关注此问题 我用过的 觉得不能改为高电平,其实那个三态 根本不是低电平  介于低电平和高电平之间,因为未确定状态所以程序经常不按自己预想的运行!关注中……

网友(2011-07-06):
无用的管脚有特别原因要设为 "As input tri-stated", 而不设成 "As input tri-state with weak pullup" 吗?

网友:
直接把所有管脚都用上,把需要输出成高电位的 就设置为输出1不就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查了一下, 看来是设成 "As input tri_stated with weak pullup" 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