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没有rs232接口,淘宝上的10几块的转换线能用吗?【恢复】

楼主(2008-10-10):
如题~主要用在24路舵机控制板上~

因为现在在学校了,只带了笔记本,没有接口!

如果用那种转换线,原来的串口上位机(不修改)还能用吗?~请教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2009-01-19):
十几元不能用!!质量很次!

网友:
我用的就是十几块钱的。通信没问题,就是用来仿真时速度太慢,自从买了Dragon仿真器后,就很少用这个了。

网友(2008-10-12):
没遇到过兼容不好的.

那线本来就没什么技术含量.PL2303,FT232什么的都差不多.

楼主:
不过90元是不是太贵了啊!我入手时才60大洋:)

13楼~~我刚去淘宝买了一根  还是60大洋的

网友:
估计usb转串口也会挑笔记本,我以前r50e用usb转串口的就好好的,以至于对说pcmcia好的人不屑一顾,可是当我换了x61

就发现以前的usb转串口不大灵光了,只好也改用pcmcia转串口了,也变成说pcmcia串口好的人了,也许是我人品问题吧,

不过x61usb 确实有问题.我的一卡多号狗狗卡就用x61死活写不了,换个台式机就没有问题

网友:
9楼说的这个USB-232转换器是utek(宇泰)的UT-880,本人正在使用,用起来很顺手(比较喜欢它的外观,带两个传输指示灯。比起其它黑不溜秋的转换器顺眼多了。。。)。提供的驱动程序还可以,在XP和win2003上很稳定(本人一直使用win2003作工作系统)。在单位里也用过一些其他牌子的(杂牌~),驱动都不怎么样,有的时间用长了还会锁死串口!

不过90元是不是太贵了啊!我入手时才60大洋:)

本贴被 qboy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1,22:25:47.

网友:
力特的好用。买USB2.0的,就跟串口一样,大约45元

楼主:
pcmcia是插网卡插槽那个吗?有什么优点呢?

网友:
还是买PCMCIA转串口的吧,肯定比USB的好用

网友:
我买过好多种,

总结下来,还是FT232好

长时间使用没问题,而且抗干扰也要强.

不过线不便宜,要90元,不过差的线,你用着就费力了.还是好线好,还有双向数据指示灯.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1-675b7bc317a07a2ea1e0f147c954bb8c.jhtml

网友:
我也在淘宝买过一条  是力特的

蛮好的   驱动到他们网上去找就可以了

楼主:
淘宝上么看到有ft232rl的转换线…看来只能自己做了!

楼主:
学校旁边么有这种线卖…T_T……

网友:
为什么要在淘宝上面买呢,这种小东西兼容不一定好,在附近买吧,不好还可以换

网友:
我的意思是十几块的线可能有一些问题。方案是完全可行的。

可以的话去找一根相对比较好的线。比如用FT232RL的转换线。

楼主:
那有没有什么能兼容的方法呢?

网友:
似乎兼容性不够好。如果兼容的话。上位机不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