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测距原理及电路【恢复】

楼主(2008-10-10):
(无正文)

网友(2008-12-03):
测强度的话,在有雾的天气,或者有沙尘的环境下怎么测的准呢?

网友:
通过反射强度测的那种不准确,不同的障碍物表面反射情况不一样,而且易受外界环境干扰。日本夏普有红外测距传感器,通过计算折射角测距,比较精确,受障碍物表面影响小,受外界干扰小,不过功耗比较厉害,对电源干扰比较厉害。

楼主:
"漫反射或者镜面反射到其他地方去了怎么办 "

那也没办法了,就像超声波一样,有指向性的

网友(2008-11-01):
漫反射或者镜面反射到其他地方去了怎么办

网友:
换一种方法吧

网友:
估计不靠谱,用来测量有无障碍物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样靠谱吗

楼主:
就是测量强度的

网友:
就是测量强度,请见:

---------------

1 红外传感器的原理

传感器的红外发光管发出红外光,光敏接收管接

收前方物体反射光;接收管接收的光强随反射物体的

距离变化,据此判断前方是否有障碍物并根据接收信

号强弱判断物体的距离。

网友:
好像是不是测强度哦?测的是折射率还是什么的!一直没弄明白。

网友:
红外线反射回来的强度和前方障碍物的反射率有关系吧?有点怀疑被制作的实用性,当然测试特定的障碍物还是有一定可行性的。

网友(2011-10-02):
不错,正想了解红外测距方面的东西.

网友:
是个好东西,中介不知道测试距离是多少?

网友:
如果测试距离短就没有实用价值了。

网友:
搬走研究研究~

网友(2013-12-12):
这个是只能作为练习题,要实际应用不太行

网友(2014-05-30):
有谁制作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