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什么软件生成G代码 【恢复】

楼主(2008-10-10):
刚开始接触雕刻机,比较菜,问一下一般用什么软件生成G代码

网友(2008-11-23):
只会用powermill,不过还不会DMG5轴编程。

估计在雕刻机上是用不了了。

网友:
新来的 。。。弱弱的问下   diy雕刻机用的nc程序是不是和cnc铣床用的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