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9260没用内部ADC的话,其VDDANA怎么连接,手册上也没找到很明确的说法【恢复】

楼主(2008-10-10):
评估板上的电感加电容滤波的接法还需要不?由于PCB空间苛刻,所以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

在AT官方另外一篇应用文档上说VDDANA还要向部分PC口供电,所以不知道到底怎么接好,直接接到3.3V还是加上电感电容滤波,麻烦清楚的讲一下,谢谢……

tu (原文件名:1.JPG)

楼主:
先接上了,作出板来后,试验下看看不焊接有没有问题,第二版再说。

谢谢楼上的兄弟,最近看你好像也在搞9260,以后有问题还要向你多多请教。

网友:
按个人爱好了,不接也没有关系的

心理因素更大一些,如果求个心安就加上,呵呵

网友(2009-10-21):
哦!这样啊!嘿嘿……

网友:
不用ADC的话,ANA直接VCC 3.3V就可以。不用那么复杂。
况且,如果去耦电容给的充分,对于结果影响也不是很大。电源到AD结果的影响,有一个PWRR参数在呢。

网友(2010-11-29):
好主题,标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