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计算器(全资料)【恢复】

楼主(2008-10-10):
自己做的计算器

本贴被 mfkqqw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0,15:21:39.

pidiyang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怎么打开
pidiyang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2009-04-29):
感谢了,学习中了!

网友:
这个要收藏的

网友:
谢谢楼主
很好的资料

网友:
下下来学习下

网友(2009-08-15):
向楼主讨教。我最近也做了一个计算器程序,键盘按一个键就会激发一次INT0,在INT0的中断服务程序中判断键值,结构也是采用了switch.case语句。但我的问题在于,每次我按键一次,按键次数的变量(相当于你的源程序中的rdat)不加1而是加2,并且LCD上也会连续显示出两个相同的数码。我的去抖延时已经做到500ms了,还是有这种现象。延时再大的话,反应会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99972&bbs_page_no=2&bbs_id=1006
这个是问题贴。

网友:
要求上图

网友:
18楼的是不是没有做按键弹出检测啊?

网友:
如果仅是加、减、乘、除运算,就没有一点难度。

网友(2009-09-28):
其他的功能都没吗?如根号,对数之类的

网友:
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2009-12-26):
正准备做个计算器呢 就是不知道怎么弄 下了看看 谢谢

网友(2010-08-20):
正和我须,正解我渴。我太喜欢这个论坛了

网友(2011-04-27):
最近正好急需……

网友:
谢谢LZ,刚好有用啊!

网友:
蜂鸣器那块可能烧单片机IO,三极管基极都没限流电阻,太可怕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ddddddddd

网友:
我粗略的看了一下。这个程序好象还不能处理小数点啊。还有三角反三角什么的。功能不全啊。以前我做过这个。基本实现科学计算器的功能。

网友:
不错,简单也好

网友:
大家发mark是啥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不能下啊!

网友(2011-05-31):
不错,我下了,按源程序调试了下,但好像反应有点慢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引用图片
有意思

网友(2012-02-29):
只能参考参考。

网友(2012-04-12):
科学计算器吗

网友:
不错!顶一个!不过在一次计算完成后要进行下一次计算时都得先进行清零,这有点不够人性化,呵呵

网友:
看看这个牛的 http://www.eehome.cn/read-htm-tid-57321.html

网友(2012-10-04):
先看看,不管咋说谢谢楼主,菜鸟学习ing

网友:
好像就只有加减乘除呢

网友:
有没有乘方、开方功能?

网友(2013-06-21):
谢了,正需要

网友:
学习了 收下了

网友:
是不是有浮点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