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C3061系列光电双向可控硅的使用----两篇文章解谜 【恢复】

楼主(2008-10-10):
在本站找到了一个例子: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56118&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通过485总线控制的灯光控制台&bbs_id=1000

本贴被 haizhila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0,15:45:04.

楼主:
TO 【1楼】 kebaojun305

可以链接!我刚刚试完!

网友:
楼上的给的连接访问不了。

网友(2011-05-06):
还是有些不太明白,我想请问一下,MOC3061系列光电双向可控硅驱动器.pdf这个文件里的R3实际作用,我有个电路,接市电风扇,MOC3041带BTA06-600C的仿基本电路,为何R3一直烧毁,但是直接接导线,BTA06-600C没烧毁,R2我用的1K电阻

网友(2011-07-14):
回复 楼主:

正好也在看这个  !

网友(2011-09-08):
学习了,正要做可控硅调光

网友(2012-04-04):
光耦、可控硅一直在用,可真的有好多地方不是很了解,看了这个帖子明白了,谢LZ!那会卡了下,一下发了7个帖子出去,阿莫老大别罚我、、、我都删了,俺不是故意的。

网友(2015-02-13):
很实用的资料,谢谢

网友(2016-03-26):
  很实用的资料

网友:
智能家居用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