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电路分析——周立功笔试题【恢复】

楼主(2008-10-10):
如图

问题大概是这样的  当V1=0V时  Q1  Q2 截止

当V1=4.7V 时 两管饱和导通  若要达到V0=4.8V 且Q2输出电流100mA 求 R2  R3 如何取值

( Q1  Q2  β=100 )

电脑没AD6   图是用  word画的  累死!

先谢谢解答

网友:
Q1应该是NPN吧

楼主:
不好意思  呵呵  Q1 是NPN  呵呵  画错了

网友:
电路图有误吧?Q1应是NPN管,上面是c下是e。

另外,为保证Q2可靠截止,在b-e间最好载跨一10K~33K电阻。

要让Q2输出100mA,基极电流应≧100mA/100=1mA。从5V电源减去Q2的发射结偏压0.7V和Q1的c-e饱和压降0.3V,还剩4V在R3上,R3应取≦4K。再考虑到电阻系列规格和电源误差/波动,R3可取3.3K~2.7K。(想一想,为什么3.3K优先?)

Q1导通时,基集电流应≧1mA/100=10uA,10K上的电流为0.7V/10K=70uA,需保证在R2上流过80uA。V1=4.7V时,R2上的电压为4.7-0.7=4V,电阻值应≦4V/80uA=50K。再考虑到噪声余量和电阻规格,可取为33K。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图确实画错了  看来我只答对了一半  呵呵

当时我只考虑为什么输出是 4.8V  一时挺郁闷的  唉!!

学艺不精啊

楼主:
3.3K  是比较常用的电阻  而且较大的电阻能保证较高的输出电压  对么?

网友:
看样子默认都是硅管?

那R3=U/I=(5-0.2-0.6)/0.001=4200,那R3就要小于4.2K

输出电流要100ma,又没给负载?要是负载是1K的话怎么也到不了100ma的啊......

R2的话比较随意了,只要小于 10k*(4.7-0.7)/0.7=57k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感觉题目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
不是的,r3取得大些,是为了防止Q2进入深度饱和区

网友:
很不错的问题.

仙猫精彩回答,佩服.

3.3K的问题我认为是因为电流放大系数现在什么管都超过100了,而且太大的电流会导致BE电流加大,效率不好,发热.同时导致Q1的电流太大,又要调整R2了.呵呵.

网友:
唉!ZLG的试题还真是多啊!又换了一套

网友:
现在的电阻都用5%和1%精度的.

量大才能便宜.

网友:
四楼正解。

网友:
典型的晶体管电路分析

楼主:
同意18楼

网友:
MARK 这个电路还是很经典的。。。

以前我们做的一个项目里的几套设备电池供电都用这个。。。

具体功能是一键开关电源 ,V1改接I/O口,只是增加一些元件保证上电导通

网友(2009-01-16):
从5V电源减去Q2的发射结偏压0.7V和Q1的c-e饱和压降0.3V,还剩4V在R3上,:这个我不明白,应该只要减掉0.7V就好了吧?为什么还要再减掉0.3V???

呵呵,我明白了,是Q1的c-e饱和压降0.3V,明白!!!

本贴被 deepi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6,14:10:12.

网友(2009-03-09):
谢谢,受教,感觉基础真的很重要!!

网友:
刚才我自己做了一下,发现自己有个细节没有考虑,好在这里的高手多,不要,自己错了也不知道

网友:
学习了,基础很重要哦

网友(2009-04-30):
如果Q1用PNP的话!那个电路可以做反向器用的!

网友:
【4楼】 holycat 仙猫
分析得很细致、透彻!
我一般都是凭经验选取的,计算很少,呵呵!

网友(2009-06-13):
学习啦,非常好

网友:
原来笔试题, 也挺简单嘛

网友(2009-07-20):
面试时候一般考什么样的题?

网友(2009-12-05):
good。。。好题。好解。

网友:
模电强人一大帮,汗颜。我看那图简直就像天书,得使命努力了

网友:
【15楼】 wear778899 小心咬人
同意18楼
------------------------------
楼主乃高人也。

网友:
如果按一般三极管导通压降为0.3V来算的话,4.8V是如何来的?

网友:
我昨晚看好像不是酷贴来的,呵呵

网友:
楼主是学生吗? 好像出社会后就很难进去周立功了 ~~ 哎~

网友:
回家学模电去先

网友:
不错 又把基础给复习了一下。

网友:
都用NPN 或者PNP 那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呢?

楼主:
【48楼】 qlb1234 清蓝冰

积分:956
派别:
来自:
【15楼】 wear778899 小心咬人
同意18楼
------------------------------
楼主乃高人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呵呵  应该是同意8楼

唉 又见此贴  1年多了

网友:
楼主:如果按一般三极管导通压降为0.3V来算的话,4.8V是如何来的?

网友:
【56楼】 lenyuye 冷雨夜:“如果按一般三极管导通压降为0.3V来算的话,4.8V是如何来的?”

---------------------------
估计楼主的4.8V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其实c-e间的饱和压降并非常数,是随电流变的。以2SA1048(下图)为例,从曲线可以看出当Ic<40mA时,管压降Vce连0.2V都不到;而当Ic大到200mA时,Vce会超过1V。

网友:
真快啊,一年过去了。

楼主:
【56楼】 lenyuye 冷雨夜

积分:335
派别:
来自:
楼主:如果按一般三极管导通压降为0.3V来算的话,4.8V是如何来的?

------------------------------

这个 是当时题目里写的

网友:
模电很强大~!要好好学习...

网友(2010-01-25):
呵呵。虽然我会做但是在这里还是很想说:模电很有魅力啊

网友:
我认为为了保证输出电流不受温度、三极管Vbe变化等的影响,Ib应取值为计算值的10倍,才能非常可靠的工作。

网友:
四樓牛人!!!
學習了。

网友:
楼主画个错图,题目没写全,解答者纷纷,强烈要求有一个全面的题目.

网友:
长知识呀

网友(2010-04-03):
【4楼】 holycat 仙猫   果然是高人!回答得太精彩了
  仙猫在57楼的回答让我彻底看懂了这个电路! 谢谢   貌似你经常看日文的数据手册  牛!

网友:
记下 模电厉害

网友:
【4楼】 holycat 仙猫正解。

这是模电最基本概念题,分两个小题,实为一个概念题,就是三级管直流工作点选取和计算。

这是其一,实际工程应用又要考虑器件离散性,工作环境温度、干扰等因素取舍,是其二。如要考虑抗干扰,工作点选取偏向深饱和;如要考虑速度,工作点选取就不能进入饱和。

网友(2012-09-02):
CE的饱和压降为什么是0.3V?奇怪

网友(2012-10-07):
三极管在大电流时放大倍数下降,在饱和时Ib>>Ic/B,所以放大倍数取15~20倍才合适,相应的电阻值应该取600~800 ohm之间,取标准电阻680 ohm合适。

网友(2013-10-16):
18楼猫哥分析的非常好,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