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发一个89s52的实验板图片【恢复】

楼主(2008-10-10):
图片如下

单片机的引脚引出,通过导线与外设连接,这样比较灵活,便于扩展。

目前已经使用了2年多了,用这个板子做了不少事情,如128*32的led点阵显示屏的驱动控制,18b20的多点温度测量,超声波三维定位等,磁传感器空间定位等稍复杂的应用。

再发一个连接12864液晶的图,如下

液晶的文字部分擦去了部分信息。

插在usb口上的是自制的USB下载器,结构比USBASP(本论坛上有详细的资料)简单,上位机程序是自己写的,所以非常稳定。

再发一个上位机的截图,如下

本贴被 hithyy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0,23:59:01.

网友:
看那个下载器的样子,很像是用了CH341或者CH340类似的芯片~

本贴被 eeyrw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2,17:10:24.

网友:
想要usb下载线的资料,谢谢

楼主:
不是usbasp,是用一个usb转接芯片做的。

我做过usbasp,在台式机上稳定,但在我的k400c的笔记本上不稳定,我就放弃了,不过usbasp在ibm的笔记本上好用的。

网友:
插在usb口上的是自制的USB下载器,结构比USBASP(本论坛上有详细的资料)简单,上位机程序是自己写的,所以非常稳定。

--------------------------------、

插的不是USBASP吗?

估计楼上也想看看这个资料:)

网友:
强烈要求楼主共享USB下载线的资料!!谢谢!

楼主:
超声波单点测距比较容易,一个发射头,一个接收头,根据发射和接收的时间差,结合温度等参数对结果进行修正,就可以得到一定距离上精度较高的直线距离。

同样方式,用3个或者更多的接收头,1个发射头就可以得到多个距离,再结合布阵方式的空间关系就可以解算出发射头与接收头之间的空间关系。

磁传感器可以获得传感器与当前位置的地球磁场偏角,结合目标芯片的位置就可以定位了。

网友:
超声波三维定位,磁传感器空间定位 怎么做啊????

楼主:
想要什么资料?

网友:
楼主共享资料吧:)

网友:
呵呵,楼主的板子是不是在温州做的啊

网友:
共享资料吧,

楼主:
HYYISP下载器

下载器用热缩管包住了,这样就更安全了,避免不小心碰到机箱造成短路。

楼主:
改天发帖公布这个USB下载器的资料,这几天还有点事要处理。

楼主(2009-08-26):
好久没上了,给出朋友们关心的下载器的原理图,结构比较简单,大家可以自己做。

usb下载器的电路图 (原文件名:USBISP原理图.JPG)

楼主:
下面是一个用上述实验板和下载器做的控制系统。

下载器的程序使用delphi写的,首先要安装一下驱动程序,然后才能运行下载器程序。

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发现在某些笔记本上下载程序不顺利,大概与笔记本的usb接口控制器有关,台式机没有此类问题。

楼主:
如果有朋友需要批量成品,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2012-05-17):
mark 一下,下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