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龙门架的精度? (原创) 【恢复】

楼主(2008-10-11):
      前话不提,测量肯定需要量具: 方尺  (1级)  (300 X 300mmm 误差4.5um)

                                  百分表(0~1mm) 读数:0.01mm

方尺 (原文件名:aaa.jpg)

湘量出品、机械业的人应该不会陌生 (原文件名:1.jpg)

将方尺平放到工台上,用校表将方尺的一边与X轴平行较直. (原文件名:A1.jpg)

小心点不要移动了方尺,现在将较表调到方尺与Y轴平行的一面,移动Y轴读到的误差值就是X/Y轴的垂直度误差值。 (原文件名:A2.jpg)

将方尺立起来平行于X轴,调好较表于方尺上平面,移动X轴读出误差值,此误差为X轴工作台的平面与X轴的平行度误差 ,一般此值不会相差太多,如果误差过大需用塞尺或纸片等垫至与X轴平行进入下一个测试(原文件名:2.jpg)

调好较表到方尺的垂直边面,移动Z轴读出误差值,此误差值就是X轴与Z轴的垂直度误差了。 (原文件名:3.jpg)

将方尺旋转90度,重复上两个测量工序就可以测出Y轴与Z轴的误差了,这里不多提了。

最后是主轴与工作台面的垂直度测量了,先将较表固定于主轴的头部。 (原文件名:D1.jpg)

工作分4个点测量,用手旋转主轴使百分表分别工作台的“ABCD”4个点上读出各点的误差;这4个点的误差不能相差太多,否则铣出来的平面就会有明现的刀痕了。 (原文件名:D2.jpg)

    以上的测试方法在一般的DIY测试已经足够了,更深入的测量留待后面再说吧。

网友:
还可以测量啊!

网友:
顶,学习了!

我去卖量具的地方为什么没看到有这种方尺卖呢?最多只看到有角尺(A_级)!

网友:
顶。学习了,第一次听说这工具,和见到。谢谢

楼主:
回【4楼】 supersai

    方尺是精密机械制造不能缺的基准量具,与量具店售的A_级宽座角尺精度相差是倍数级的,一般的市售宽座角尺200mm的直角度误差在0.03mm以上(是常事,部分更甚),而上面用到的方尺精度是300mm误差是0.0045mm。 方尺一般在售卖机床附件的地方售卖,东莞有湘量的销售部。

网友:
刚刚在淘宝搜了下,发现全部都是大理石基材的,而且不便宜啊,300X300的要5 - 6百元!不知道精度怎样!

楼主:
   价格差不多,我那块是800买的。这种量具最好不要在淘宝买。

  1、质量不能保证,如果找块大理石随便找个加工厂做一块给你,一般人又没有专业的设备测量~~~~

  2、运输的时候硬碰撞一下没用了!

网友:
哦,老天,我们这些什么都不懂的人,什么时候才可以学玩?

网友(2008-12-05):
这个机机有个致命缺陷:

太漂亮了,很多时候舍不得用。不如再送个pvc垫板吧,某些精度不高场合下用起来心里舒服些。

网友:
楼主位的这台机机,是1.9万元的。

是kaif_w 帮深圳某位网友制作的。上两个月前已经交付使用。

网友:
看不懂,不过是kaif_w的贴,还是来顶一下

网友:
是好东西啊 ,看样子又要到阿莫那里去邮下了,不过今年可能信不大,手头比较紧。

网友:
这方尺买了不好辨真假,精度这么高,有什么简单方法可以测试它的精度么

网友:
很专业的测量,学习了

网友:
方尺的精度比角尺高多几倍

网友(2009-03-09):
这个东东也用上了,呵呵。。。以前在学校见过,老师是不让学生碰到的,说是精密量具,轻轻磕碰一下精度就没了。

网友(2009-04-12):
学习了,第一次听说这工具,和见到

网友:
可以让电动机转动起来后测量下吗?测量的结果是一样吗?

网友:
见识了,和我所认知的测量方法大不相同
偶所用所见的激光测量系统,精度0.001mm的,价值不菲的

网友:
还以为是三坐标打的呢

网友(2009-05-17):
】 kaif_w 锋记
方尺是精密机械制造不能缺的基准量具,与量具店售的A_级宽座角尺精度相差是倍数级的,一般的市售宽座角尺200mm的直角度误差在0.03mm以上(是常事,部分更甚),而上面用到的方尺精度是300mm误差是0.0045mm。 方尺一般在售卖机床附件的地方售卖,东莞有湘量的销售部。

我们调试风机用的是0.02/1000mm精度的框式水平仪!!老大这个精度更高点???(计算后是0.015/1000mm)

可以用邮购部的角度芯片做个数字的角度尺或量角器什么的!!!!!

网友:
对于制作机械的人而言,kaif_w 锋记  楼主的选择是常规的做法。

网友(2009-07-09):
我们打加工中心的机械精度也是这样子来的
(*^__^*) 嘻嘻……

网友(2010-02-08):
不带负载这样当然可以了,可能以加工就会变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带负载这样当然可以了,可能以加工就会变形的!
只要是机械产品,从1元开始,到1亿元,都会变形的。

网友:
基本上能看懂

网友(2010-06-01):
可以让电动机转动起来后测量下吗?测量的结果是一样吗

网友(2011-02-11):
不懂机械,第一次看到“方尺”这种量具。但图中这个“方尺”怎么看都不像个精密的量具,你看中间那九个洞!难道中间部分不能做好一点吗?是审美观的问题还是实际需要?如果这是一件精密的量具,那可能真的代表了国内的工业制造水平了。

不好意思,一个机械盲乱发的唠叨。

网友:
MACH3的软件中可以加入这些校正值吗?

网友(2011-07-09):
受益良多

网友:
mark,话说这个方尺价格不菲呀.

网友(2011-11-15):
学习了,非常受用。

网友(2012-07-20):
这个测量的麻烦程度,充分说明了01机调试的难度。当然,更充分表明了03机的优势所在。
如果铸铝件再经优质精雕机把轴孔精铣一下,大概就只需要抽检方式用这种方尺来验证安装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