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贴][求助][万能的坛啊]女友做电子设计大赛,求有爱人士推荐“鬼对鬼”运算放大器

楼主(2008-10-11):
    走过了路过的,哪位有爱人士帮帮小弟……本人乃软件工程出身,对模拟电路

可谓七窍通了六窍,本以为并无大碍,不想近日女友做电子设计,需要用TI公司的

什么“鬼对鬼”(第一次听得时候以为听错了,听成mouth to mouth了)运算放大

器,8位的最好,输出电压范围0~5V……这可如何是好……完全不知道她要的是什么。

    万能的坛阿
,帮帮我这个居住在河东动物园边上的可怜人吧……最近CPI上涨,

狮子都吃不饱阿……如果您知道,就推荐一款吧,不一定要TI公司的哈

    By the way,有典型电路或者应用就最好啦 ^_^(有原理图更好,能邮寄芯片过来

好上加好……)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7,16:53:34.

网友:
为什么非要TI的呢.NS有好多

网友:
TI 的 INA3232和INA332还有INA333

网友:
【29楼】 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关键是大家不能喜欢啊,大家都要是喜欢的话,你就麻烦了。呵呵

网友:
现在maxim AD TI的在Rail-Rail方面做的最好!

网友:
去analog公司看看去,哪里的运放比较好,性能好,ti的便宜,如果想选型,可以去武汉力源找找,她是ti的代理。

如果要高精密的就找bb的,现已被ti收购!

网友:
www.icbace.com 里面查好了 武汉力源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8位是什么意思?偶可以推荐你嘴对嘴的 linear的 LT1880 申请样品的可以 4天左右能到你手大概.

网友:
找TI或ADI公司申请便是了.你最好要搞清楚你要的电压和放大器的相关参数.轨到轨放大器也就是电压能输出和电源相近的值.其它参数还得你慢慢的定.

网友:
rail to rail  满幅度输出运放

网友:
傻孩子就是再个忙于“科学研究”的孩子   也要食人间烟火的

网友:
轨至轨(rail to rail) 运放

      有一类特殊的放大器具有非常低的端边占用电压要求,称之谓输出摆幅与供电电压相同(轨至轨rail to rail)放大器。由于它

们独特的功能可工作在它们的输人and/or输出范围的极限值。在或接近地and/or接近正端(在几个毫伏之内)。这样就显著地增大了系

统的动态范围。达到几乎整个电源电压范围。

      传统的运算放大器输入设计或者采用NPN双结型晶体管---该型器件具有高带宽,较低的噪声和低漂移优点,但消耗的电流较大---

或者采用场效应结型晶体管.该型器件具有非常高的输入阻抗,非常低的漏(偏置)电流和低失真优点。

    不幸的是,两种设计都要求在双电源即+和-电源下工作并且要求在每一端有2~3V的端边占用电压以便有效地工作在它们的线性范围

之内。

    轨至轨放大器采用一种特殊的输入结构,采用背靠背NPN和PNP输入晶体管和双折式共射共基放大电路使输入可达到每一个电源端点的

几个毫伏之内。

    传统运放的输出级使用一个按AB类工作安排的NPN-PNP射极跟随器对.输出摆幅受到每个晶体管的Vbe, 外加串联电阻上IR压降的限制。轨至轨放大器的输出从NPN-PNP对结构的集电极引出,输出摆幅仅受到晶体管Vcesat(该值可以仅为几个毫伏,这取决于集电极-发射

极间的电流)、Ron和负载电流的限制。

      一个轨至轨放大器特性好到什么程度的标志是它在零电压或接近零电压时保持线性的能力。

网友:
TLV2362不到3元,8脚双运放

网友:
【楼主位】 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我这有TI的“嘴对嘴”运放,TLC27L4CD,SO-14的,要的话寄给你。

网友:
标题很BH...发贴的人居然是傻孩子,刚喝的水差点没喷出来...以为傻孩子是个忙于“科学研究”的孩子,没空顾及嘴对嘴之类的...结果女友都出来了...苍天啊,大地啊,是哪位神仙姐姐在找“嘴对嘴运放”啊....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
肯定是师生恋了...跑题....

网友:
【楼主位】 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女友做电子设计大赛,求有爱人士推荐。。。。。

=========================

这不是鼓励坛子里的单身们奔起直追吗? ^o^

网友:
哦?师生恋??

都是老师?

网友:
LMV358,很容易买到.

网友:
【10楼】 igoal

人家是要八条腿站着嘴对嘴 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真是的

网友:
没听过运放还有位数的。

网友:
to 傻孩子

TLC2272CP Dual Low-Noise Rail-To-Rail Operational Amplifier 行不行?还有10个

网友:
顶一下

我好像有TI鬼对鬼 八爪运算放大器 我先翻箱倒柜的找一下

网友:
不知具体要有什么条件的TI鬼对鬼?

贴上英文的要求也行~~~

8位?还是8脚?

网友:
我有TI的 TLC272  和 TLV2252 不过是SO-8封装的,如果满足的话,可以寄过去。

网友:
“轨对轨”,需要OUT rail to rail 或 in and out rail to rail ,

还有8位最好是什么意思?

先推荐 OUT rail to rail 低价的TI 的 TLC272

楼主:
to 【3楼】 Grant

    非常感谢!

网友:
去http://www.microchip.com/ParamChartSearch/chart.aspx?branchID=11015&mid=10,随便找个基本满足要求的申请就是,做测试反正不要花钱,省事。

楼主:
 - -b "嘴对嘴运放" 汗一个,不过谢谢您帮我顶帖子 ^_^

 同志们给我顶住啊~

为自己灌水,东张西望,小心翼翼……看看有没有城_管……

为老婆灌水,坦坦荡荡,天经地义……别说城_管了,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嚯!哈!嘿~!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1,02:12:27.

网友:
哈哈,嘴对嘴运放,听说过,不过没用过,祝楼主好运!

网友(2009-05-25):
今天忙了一天,没学到什么,郁闷中,,,所以上阿莫这里逛逛,搜了一下傻孩子的帖子,想看看他走过的路,这篇帖子不错!!!!

网友:
挖坟。
放大器还带位数“8位”是什么意思?

网友:
【37楼】 fsclub

一个芯片里面有8个吧

网友(2010-10-10):
回复 网友A:
挖坟。
放大器还带位数“8位”是什么意思?

同问,求赐教

网友:
挖坟啊挖坟,傻孩子也有菜鸟的时候~哈 共勉

网友:
挖吧,挖吧,留下资料给大家参考吧,器件选型可是最痛苦的事了

我头像里那东西就是用这个电路板驱动的。

模拟部分用了多片运放,全部都是rail to rail。

3.3V供电建议用:
TLV2272   二路轨至轨低压低功耗运算放大器
TLV2262   二路轨至轨低压低功耗运算放大器 - 性能较好
TLV2252   二路轨至轨低压低功耗运算放大器 - 性能更好

TLV2274   四路轨至轨低压低功耗运算放大器
TLV2264   四路轨至轨低压低功耗运算放大器 - 性能较好
TLV2254   四路轨至轨低压低功耗运算放大器 - 性能更好

5V供电建议用(比上面的便宜):
TLC2272   二路轨至轨低压低功耗运算放大器
TLC2262   二路轨至轨低压低功耗运算放大器 - 性能较好
TLC2252   二路轨至轨低压低功耗运算放大器 - 性能更好

TLC2274   四路轨至轨低压低功耗运算放大器
TLC2264   四路轨至轨低压低功耗运算放大器 - 性能较好
TLC2254   四路轨至轨低压低功耗运算放大器 - 性能更好

3.3V供电且价钱最便宜:
LMV358    性能差些,假货多,但便宜
LMV324    假货有,比LMV358少,最容易买到

注意,以上运放都是输出rail to rail,输入rail to rail的比较少见,输入输出都是rail to rail就更难找了。
还不如一片TPS61070升到+-5V然后用一片TL064就搞定了

网友(2010-11-28):
围观之  想要个项目  没思路 报了个比赛 要想个项目

网友(2011-11-03):
楼主跟大伙都有趣,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