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怎末鉴别锡丝的好坏。【恢复】

楼主(2008-10-11):
学生身份,一直搞电子。

3年前买一公斤装的锡丝,45块钱,那时候用的也没有多大问题。

现在开始越做越小,锡丝的问题出来了

STM32F103VBT6 的LQFP100,勉强对付过去了。当然也是非常不好焊接,具体表现是 拖不掉,最后靠吸锡枪,吸锡线完成的焊接。

过了两天处理一个镀金板,更直接,焊锡完全不站焊盘。

虽然金板不容易上锡,也不至于完全不上锡。

问了很多朋友,结论是 焊锡质量不好,杂质太多。

现在决定再去购买焊锡。人身在武汉,没有采购经验。

请问各位,怎末采购 焊锡丝,怎末判别好坏。

多少钱的焊锡,才比较可靠?

本贴被 martin7wind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1,12:10:26.

网友:
三芯的焊锡不错的

网友:
中亚电子的焊锡质量很不错,现在大约80元,我们用了4,5年了,质量一直很好。

网友:
附挑选焊锡方法

打火机加热焊锡,看他能不能成为液态滴下来,观察其流动性 滴下来后的光泽

网友:
补充一个挑焊锡的简单方法,用手不断弯折焊锡丝,持续时间长还不断的好些,说明铅少锡多,然后看断面,亮晶晶的好,说明杂质少。

国产进口用过很多,焊锡至少要过得去,关键的是水平。

一次不要买太多,否则时间长锡疫(氧化)就变成灰色豆腐渣了。

网友:
焊锡的挑选:

1、熔化后流动性很好;

2、凝固后很亮,很圆;

3、国产的有些品牌不错,比如友邦;

4、进口的也有很多,千住等;

5、越细的越难做,因为质量不好的锡不能拉成那么细就会断的,所以贵,但更好;

6、必要的工具和松香酒精,不必是焊台,什么烙铁都可以,最好恒温的黄花,外壳一定接地;

进口的有很多假货,国产的很多我都用过,友邦算性价比很高的,其实主要是人的水平,我焊贴片用过去那种粗焊锡(3mm的)也很好,当然细的快些了。。

网友:
年初的时候去买焊锡,发现有十几块钱一卷的,贪便宜买回来。用了才知道,那东西碰到烙铁就变成一粒一粒的沙状的东西,一点都不好焊!后悔死了!

网友:
唉。。。偶5年前买的一卷台湾生产的,1Kg,1mm,50元,那时候还是学生,因为价格高,买了之后心痛了好几天。不过焊锡好用的很!质量没得说~!现在还没用完,还剩大半卷,现在都是省着点用,唯一遗憾的就是太粗了,焊接贴片的IC不好焊接。

而现在的。。。国产的1kg,0.8mm,快100元了。。。。质量超级垃圾。。。用起来让人吐血,,,焊锡焊接后呈现灰色,没有任何光泽,而且焊接的过程中臭味连连,那个味道实在是糟糕。

发下牢骚,爽多了。顺便鄙视下现在的国产焊锡丝制造商!!!

网友:
现在铁铜锡都在快速下跌,等几天价格会更好的

网友:
友邦在合肥500g的58(1mm),0.8mm的60+,弄不懂为什么0.8的贵点。

网友:
烙铁头子至少要10块钱以上滴

然后焊锡

以前用的都是日本的,这次在前进四路买了个杭州产的友邦牌,还可以,30块250g 60块500g

就是里面的松香加的太多,焊的时候经常溅到手上。。。这点不爽

国产的还有听说嘉田的不错

网友:
我觉得一把好的烙铁更重要,最好是焊台,配真正进口的烙铁头(国产的4块,进口的25以上,但可以用二三年不用换,而且挂焊非常好).如果焊贴片的,还有就是助焊剂,松香就+无水酒精就是最好的,那些什么焊宝之类的不好用,有这些用锡条都能焊得很漂亮.

本贴被 fhqmc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1,13:03:02.

楼主:
luckroll

镀金我可能是被人摆了一道。

再多问句,

多少钱的焊锡质量是比较好的。

现在应急,以后可以找阿莫邮购。

楼主:
为一卷锡丝邮购一次啊,太亏了吧,呵呵。

等到有需求了,一起买吧。

不然对不起快递费了。

我倒的确想尝试下阿莫邮购部的锡丝,HOHO。

网友:
楼主

你的板子就不好

镀金是最便宜的, 你做板子要要求沉金 这才是真的“镀金” 不会有不好焊接的

 焊锡质量 :杂质多少 含铅量多少

助焊剂及好的烙铁是焊好板子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