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变速控制 【恢复】

楼主(2008-10-11):
我用M16控制步进电机,想用梯形实现加减速,不知这个梯形怎么实现,网上找了一大圈,也没发现一个实例,都是文字说明,

网友:
Ateml有一个AppNote, 说这个的

楼主:
很多书上都是这么介绍,但都没有具体实程序,那程序怎么写了,假如一个函数为void step(Uint f0,Uint fmax,Uint a,Uint addstep) 其中f0为启动频率,fmax为最高频率,a为加速度,addstep为加速到最高频率的步数,谢谢

网友:
梯形就是加速恒速减速曲线构成一个梯形,还有就是S形加减速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