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果XYZ三轴的丝杆螺距不一样会不会影响使用呀? 【恢复】

楼主(2008-10-11):
求助 ,请问如果XYZ三轴的丝杆螺距不一样会不会影响使用呀?

网友:
1:先弄清楚所使用的电机的步进角度水多少度的?电机背后有写,一般就1.8度,0.9度,0.72度,当然也有其它度数的.

2:使用的驱动板的细分数.

最后计算,例如是用1.8度的电机,5MM丝杆螺距,8细分驱动.

360/1.8*8/5=320

网友:
mach2怎么计算应该要走多少步。罗距5的。

楼主:
老大人品真好呀,谢谢了

今天买了丝杆想到这个问题,急死我了

楼主:
没人回答下吗?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