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个万能信号的模拟输入部分【恢复】

楼主(2008-10-13):
这个只是一个初步的设想版本,单片机使用的是TI公司的MSP430F427,拥有3通道的16位AD,可以输出2路PWM信号,有一个串口

这个用来做万能信号输入应该有点搞头

楼主:
其实TI公司的集成模拟电路性能做得很不错,从430上面可以感觉得到。

以至于现在仍然在犹豫,要不要等TI公司出Cortex-M3的芯片。

楼主:
电流的采样电阻在  (原文件名:电流信号输入以及配电器功能.GIF),使用的是10欧姆的电阻(DZ6作为电流的+,DZ7作为电流的负)

同时,也可以在DZ5输出一个电源当配电器使用(使用DZ5作为配电的正,DZ6作为配电的负)

标准信号的电压最多10V, (原文件名:0~10V电压信号以及脉冲信号输入.GIF) 使用的是DZ4和DZ7,200K和1k分压后电压很小

同时,脉冲信号(3~24V,100K内的信号)也可以从这里输入,使用定时器的捕获测量低频(0~8K),定时数脉冲测量高频(8K~100K)。

热电阻和热电偶 (原文件名:PT100与热电偶.GIF) 公用7.8.9号端子,10K,2K,1M,1K和D用来判断热电偶的断偶

热电偶的冷端补偿使用430内部的一个AD通道

热电阻的导线电阻通过采样三个电阻值(与标准的100欧姆比例求得),软件消除

430的满幅输入电压可以达到1.2V(采用内部的基准,50ppm),自带1~32倍增益(效果还可以),所以可以做到分辨率很高,精度还可以接受。

就是HC4051这一点还有点问题,不知道弱信号切换起来问题大不大。

如果使用继电器的话,还可以采用FE427,做到交流电流、交流电压的测量,就是电压的分压电阻取大一点,电流的采样电阻取小一些。

暂时这些只是仿真通过,还没有仔细的分析其他原理以及实际制作。

网友:
有点看不明白!

感觉比较复杂。

应该有以下内容:

1、电流的采样电阻

2、大电压的分压电阻网络

3、热电阻

4、热电阻导线电阻补偿

5、冷端补偿

不知道430的输入电压满度是多少?

还是4051后加OP放大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