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LC 仿真软件【恢复】

楼主(2008-10-13):
操作画面:

模块添加很方便,双击空白处,选择即可

貌似step4.0及其以上的版本,输出的程序 ,这个软件不识别,3.2版本的没有问题 ,当年毕业设计的时候用的,

学习者,可以不买硬件就可以学习了。

网友(2008-12-20):
没有学过,下下来学习

网友A(2008-11-14):
这个仿真器好象无法运行中断程序,谁知道更好的解决办法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看来很适合我吗!我还没怎么用过西门子的PLC呢!学一下,谢谢LZ。!!!!!!!!!

网友(2008-10-15):
初级入门可以玩一下,我第一次玩的时候,只玩了一下下就觉的没意思啦,就不用啦,

网友:
注意:这个程序对基本逻辑的仿真比较成功。但对步进指令之类的稍微复杂的指令是不能仿真的。

网友:
谢谢啊。

都上传上来吧 :)

有说明书,教程等也上传吧。。如果不方便上传,将光碟寄给我,我来上传 :)

楼主:
家里的机器有些资料,回头再传,

网友(2009-03-05):
刚接触,来学习下。

网友:
请问,登陆这个软件的密码是多少呢,多谢。

网友:
没中文的学用困难不少啊

网友(2011-01-11):
我已经安装了,可是不会用啊!

网友(2011-04-01):
已经有人,还是谢谢吧

网友:
不会用,望指点.

网友(2011-05-02):
张望更加详细的学习资料

网友(2011-09-14):
已经安装,求使用详细

网友(2011-11-07):
不会用  有没有说明书 或者 操作步骤 之类的帮助文件

网友(2011-12-29):
西门子有个PLCSIM专门用来仿真的,哪位大虾有啊,拿来分享一下

网友(2012-04-13):
前辈,您是搞PLC的吗,我是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的学生,在三流学校,能否简单说一下这方面的未来工作,比如你是什么工作

网友:
这个软件有没有教程呢,发一下啊

网友:
这个仿真软件功能非常有限!只能仿真最简单的程序,稍微有点高级编程语言的程序就不能仿真了!

网友(2012-06-26):
引用 网友A:
这个仿真器好象无法运行中断程序,谁知道更好的解决办法请指点一下。谢谢! ...

是的!我 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不知道怎么解决。。。。。。。。。。。。。。。。。。。请问兄弟解决没???

网友(2013-04-30):
以前学S7-200的时候也用过这软件,中间停了两年,现在又要重新拾起,谢谢分享,用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