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规划的BT下载器【恢复】

楼主(2008-10-13):
SATA接口:4个,支持4TB的空间

网络:千兆,一个

USB:高速,HOST,480M

内存:256M DDR2

软件:SAMBA,GOAHEAD,VSFTPD,BT,等

初步规划年底开始向OEM厂商供货

本贴被 wenmi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3,10:33:46.

网友:
能兼容电驴协议吗?BT老是没种.这玩意用来下全高清影视不错.

网友:
这种东西在我的高清播放机有的,播放机自身有网络接口和软件支持BT下载电影的,不过我还是习惯在电脑上前台看网页,后台下载电影,反正开机自动启动电驴,然后再传送或复制到高清机上

网友:
这个板子做出来了性能很好的,就是千兆PHY有点贵

楼主:
1楼,你到电脑城,随便找个主板,看看配的是不是千兆网络,我们不仅要与外部网络连接,还有电脑之间的文件共享.与高清播放器之间的文件共享.与PS3,XBOX360之间的文件播放等.USB的实际速度测试在25M/秒左右.

2楼,能超过千兆.百兆网络的理论速度在12.5M/秒.去了协议开销,能达到11M/秒不错了.本机的读取速度能达到15M/秒左右.写速度能到7--10之前,这个与文件的大小有关.

4楼,这个东西是放在家用路由器的后面的.不是与电脑放在一起的.所以无线网络是没有用的.何况无线网络没有有线的稳定.

本贴被 wenmi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4,07:29:45.

网友:
为什么还是有线网络,现在无线网络已经普及开,总觉得拖个网线不方便。

网友:
那个的意义在可以做一个家庭影音和文件共享存储器,嘿嘿

网友:
网络:千兆

内网两机对拷有用,不过这机器能过100M吗???

网友:
网络:千兆                        ?有意义吗?现在的网络状况10Mbps都没有普及!!!

USB:高速,HOST,480M             ?实际能达到多少,接口速度只能看的!!!实际的传输速度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