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入门必掌握的几个梯形图【恢复】

楼主(2008-10-13):
PLC入门必掌握的几个梯形图

网友(2008-11-17):
这些电工手册上大概会有.我以前做机柜经常要查电工手册.

网友:
回5楼大哥,可以用可以自锁的按钮

网友:
plc可以用程序语言来设计程序,成为结构文本,类似pascal语言。你可以看看codesys。

网友:
很不错,不过有个问题,闪烁电路X0用的是开关还是按钮,用按钮,按完后一接通就会断开,断电TIM定时器就不能工作了

网友(2008-10-14):
顶一个!不知市面上购买的plc是否都只能通过梯形图来编程的呢?

可不可以直接用程序语言进行编程呢?用那种语言呢?

网友:
这些都是砖瓦,多一些就可以盖一栋大楼了.呵呵

网友:
上课刚上过,没怎么仔细听。 满基础的

网友(2009-04-22):
多多益善

网友:
目前比较先进的语言是用ST来编程

网友(2009-07-30):
PLC可以使用很多种语言进行编程,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点,适合于不同的应用。
如LD/FBD适合编写有大量开关控制,或者频繁调用函数库的程序;
而ST适合有复杂执行条件的,或很多逻辑运算的程序;
SFC侧重于表现流程;
而IL就哪方面都不太强,看个人喜好了。
使用了不太适合的语言,可能会降低可读性或者工作效率。
有些编程环境可以在这些语言中切换,所以用哪种语言是也不用太在意。
我写了不少PLC程序了,但因为都不是开关控制的,所以楼主的LD程序我还是看不懂-_-

网友(2009-12-13):
T型图怎就这么抽象呢?n次入门,n次放弃

网友(2010-03-23):
最基本的东西还是要牢牢记住

网友(2010-07-02):
很不错啊,基础东西

网友(2012-06-24):
看来基础的东西也是源源不绝,学不尽的啊~~

网友(2013-01-14):
下来看看了,谢谢楼主了!

网友:
初学者的必须掌握的几个梯形图
1。启动、保持、停止电路
   x1    x2
|--||---|/|-----(y1)
|     |
|  y1 |
|--||-
2.三相异步电机正反转控制电路
|  x0         x2       x1        y1
|--||--------|/|------|/|-------|/|-------(y0)  正转
|         |
|  y0     |
|--||------
|  x1         x2       x0        y0
|--||--------|/|------|/|-------|/|-------(y1)  反转
|         |
|  y1     |
|--||------
3.闪烁电路
   x0    T1
|--||---|/|-----(To)k20
|  T0
|--||-----------(T1)k30
|         |
          |-----(y0)
4.延时接通/断开电路
  x0
|--||-----------------(T0)k90
|  y1         x0
|--||--------|/|------(T1)k30
|  t0         t1
|--||--------|/|------(y1)
|         |
|  y1     |
|--||------

网友:
5年前用过PLC,不过看了还是忍不住回复,闪烁电路很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