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路者一号水下机器人控制板原理图+AVR源程序+VB软件 【恢复】

楼主(2008-10-13):
探路者一号水下机器人,特色为局部有缆与远程无缆相结合实现了远程遥控功能,具备水下定深航行功能,能够实时回传水下视频、深度、方向(电子指南针),主控板为5块ATmega88单片机小板,主要功能是8路PWM信号的测量、桥接、产生(完成遥控与自控的切换以及监控各个电机的状态)。07年暑假到镜泊湖进行了水试,最大潜深25米

本贴被 RedSton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3,17:07:07.

楼主:
阿莫,申请置酷

网友:
结构设计应该不错 ,防水性能。

网友:
占位  这个不酷 就怪了!

楼主:
【2楼】 mahui625

仅有前边那个透明的球是水密的,控制板、摄像头、压力传感器、电子指南针等电子设备都装在那个球里

网友:
简直是太酷了

网友:
支持,可以学习学习下,支持,严重支持。

网友:
嘻嘻,喜欢!!

网友:
哈工大的强人.

网友:
那电动机 螺旋桨防水不错。

网友:
这个我喜欢!

流口水

不cool不行啊

本贴被 sun424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3,13:11:41.

楼主:
【10楼】 mahui625

电机是我们自己研制的潜水无刷直流电机,能耐的住1000米水深的打压测试,申请了三项专利

楼主:
垂直电机是利用CPU风扇的骨架,重新绕制了加粗的线圈,重新用ATmega8做了无刷电机调速电路,功率非常的大

本贴被 RedSton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3,13:15:50.

网友:
很好 很强大

我们一直想做,却找不到经费支持。。。

网友:
这个要顶一下

网友:
第三,四张图中控制台是什么控制台??

网友:
【8楼】 zbx602000

积分:39

 哈工大的强人.

搞错了,不是哈工大,是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水声方面的强校。坛子里面不少哈工程的

楼主:
【16楼】 luojunzhou

我们自制的,把一台台式机和航模遥控器拆开装在了一个大箱子里

【17楼】 pulan 普兰

谢谢,呵呵

网友:
用来水下寻宝是不错 ,最好加个 , 什么机械手 , 有宝贝好带上来

网友:
RedStone 尹延辉

不错,好样的!!

楼主:
阿莫为何不给置酷?原理图+PCB+AVR源代码都贡献出来了,我看到很多机器人的酷贴都只有照片和视频

楼主:
【24楼】 jiezhang

我不是很了解AUV和AOV的区别

网友:
强贴留名....这东东特烧钱吧...

网友:
你那个原理图少的太多吧

楼主:
【28楼】 dxjk

电路图就是这样的,用了5块,全部直流电机和舵机、电磁阀均自带调速器,给个航模用得PWM信号就可以控制。与上位机通讯采用485+无线数传模块,也就是一个串口通讯。视频传输单走了一套微波设备,跟单片机没有关系。从006.jpg那张图可以看出来,控制板就是这么简单的

楼主:
既然大家觉得这些个资料没什么价值,我删掉算了

网友:
阿莫打小差了吧!这么牛的贴子肯定COOL~

网友:
把它做大一点,可以载人下海了!

这里牛人真多!

网友:
酷啊~~LZ是自导航的还是遥控的?下水后怎么知道机器人的位置呢?

/*********************************************************/

【30楼】 RedStone 尹延辉

 既然大家觉得这些个资料没什么价值,我删掉算了

我想,它的最大价值在于LZ的共享精神。莫着急,冬天来了,裤子会有的。

网友:
还有,外壳是怎么做的?先底模然后拿玻璃钢糊吗?

楼主:
【61楼】 wonderboy :控制台那一路遥控电路用的是无线数传模块,相当于无线串口控制,通信协议详见“潜艇技术规范执行标准V1.1.rar”

楼主:
不知道哪位朋友注意到,既然有探路者一号,有没有探路者二号呢?答案是有!探路者二号改进了船体结构,采用流线型设计,采用Intel双核CPU嵌入式工控板,采用无线以太网传输视频与控制信号,参加2008年英特尔杯嵌入式系统邀请赛获得了国家三等奖,回头我把资料整理一下上传,敬请期待~~

网友:
我也搞水下仪器的,先赞一个。敢问为什么直径做这么大呢? 看里面很空的,直径这么大,水的阻力会很大吧。在有3~4节海流的海水里,一般的ROV都很难逆水而动。

网友:
楼主能不能给一个你专利的申请号,参考一下你的设计,学习一下。找了你的名字,没有找到相关的专利。(电机那个专利)另外,建议螺旋桨外部加一个整流罩,这样可以增大推力,并可保护螺旋桨,我这里的几种进口ROV都是这样设计的。

本贴被 Friendz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1,22:20:49.

楼主:
【68楼】 Friendz 那个专利是搞机械那几个同学研究的,跟我没有关系,不过我可以帮忙问一下专利号。那电机在船舶学院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做的深水打压试验,达到1000米水深时打压罐坏掉了,所以说能耐的住1000米水压。

网友(2008-11-21):
这类东东,原本一直是国外的人搞的。

越来越多国内的人也搞出来了 :)  可喜可贺啊。

网友(2008-12-28):
酷啊

咋没见螺旋桨啊

网友:
太强了.值得学习

网友:
有沒有人視頻?

楼主:
【84楼】 tatman:这个是探路者二号的科教视频:
探路者二号视频.VOB

更多探路者二号相关资料见这个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2033253&bbs_id=9999

网友(2009-09-26):
一饱眼福

网友(2009-12-30):
都是传说中的科学家??!!!!!

网友(2011-05-24):
古董帖了~~~~支持

网友(2011-06-23):
强人,厉害!请问下控制和图传分别用的什么频段?水下无线传输有什么特点和要求。

网友(2011-08-11):
其他都不难,难的是水下通讯。

网友(2011-10-12):
回复 楼主:

占位  这个不酷 就怪了!

网友(2012-01-20):
这哈尔滨工程大学也真牛。前有郭天祥,于振南,你们有弄了这么个新玩意。加油!!

网友:
哈工程给力啊

网友(2012-03-25):
国内的学校如果将领导出国考察的钱花一半在这个上面来,相信对国内的工程水平的提高时一个很大的促进。

网友(2012-11-29):
mark  标记 很羡慕有那样的资源

网友:
浆放两边是不是太占地方了,总感觉不太保险!

网友(2013-01-10):
这才是高手!!!!!!!!!!!!!!!!!

网友:
这个要顶! Super Cool!

网友(2015-01-19):
虽然有些久远,但感觉挺厉害

网友(2018-08-27):
这样的强帖原来竟然没看到,目前正在参考ARDUS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