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RM9做plc,底板通讯用I2C总线,可行不?【恢复】

楼主(2008-10-13):
毕业设计,老板让做一个模块化的plc,底板用来供电和通讯,分别有cpu模块,数字IO模块,电源模块,模拟量模块,每个模块可以随意插接在底板上

具体用arm9做cpu芯片,重要的是底板用什么来通讯,目前老板让尝试用I2C总线来用,可行不?

一般做这种模块化的PLC,底板通讯都用什么协议啊?

谢谢各位了!

网友:
你说的更我用过的pcc很像,模块之间用can连接,可以用c,basic,梯形图,结构文本等等其他语言。

网友:
voji

mission impossible

如果要做个实用PLC,

任何一个模块都够你研究至毕业。

网友:
地址流,数据流,实行的控制信号流三大块.

物理实现的可行性.........

网友:
西门子的300/400不是8位机承受得了的(其实200已经不是用8位机了),而它的HMI彩屏是mips,跑wince的。

网友:
能把ARM9做得能在PLC恶劣的工作环境下不死机就已经很牛了。

网友:
我很讨厌I2C   用ARM9做PLC 是不是有点烧包了  用个AVR 绰绰有余了  个人意见

网友:
从零开始做这个,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还有几年毕业?没个一两年搞不定吧.

赞同SPI

网友(2008-12-24):
iic总线!不说现在的彩电都是用这个总线的么!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用SPI吧 1来速度快 2来可靠性比i2c高

关键是高层协议怎么处理,建议参考下S7-200的内部协议

网友:
各们大侠,用SPI总线的话,比如扩展接口选用一个10芯排线,应该如何扩展呢?本人菜鸟一个,欢迎拍砖!

网友:
你们老板真牛,一个毕业设计就要做个PLC,还直接上大型的。

网友(2008-10-13):
做实验还可以,工业环境还是要仔细考虑的.

上次ZLG来人推I2C的长距离传输等芯片,性能没有测试过,一定要用I2C建议考虑.

楼主:
是一个人要做完所有模块。。。

要给arm里面嵌入linux系统,实现驱动  配合以前编的上位机软件(五种语言转换为C语言),实现plc功能

各位还有什么建议,我现在么有什么头绪。。

网友:
我感觉还是SPI来的好,速度够快,可以用来专门做数字量IO模块的通讯,直接用串入并出芯片把SPI数据转换成数字量信号,另外可以保留I2C作为AD,DA的通讯接口,这样数字量和模拟量还可以分割开来,省的两种类型的模块速度不一致。再把SPI的TTL电平信号用差分芯片转成差分信号,还能增强抗干扰能力。

网友:
I2C。。

有创意。

voji。I2C没什么不行。

只是很奇怪。

I2C的设计目的是用来 处理短距离芯片间通讯,电平偏低。

你老板估计看中的是I2C的地址特性。

事实上,大多数MCU都已经支持USART,也是带地址的。距离也靠谱许多。

另外,什么芯片都可以做PLC,

你确认一个人要把上述模块都做完?

玩具的话,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