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宏基本本装不上SPCOMM 怎么办阿??【恢复】

楼主(2008-10-13):
新买的宏基本本装不上SPCOMM 怎么办阿?? 以前上用台式机的

楼主:
装上了 是软件没装好  但不是在system 里  在另个栏里  可以用

网友:
SPCOM应该是一个COM通信的控件,如果装不上可以用其它的通信软件

网友:
和这个没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