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cpu模块识别其它模块的通信方式有哪些?【恢复】

楼主(2008-10-14):
这里分2种情况(不知道有无分析错误):

1.自动识别IO模块,IO编号按物理连接顺序连续下去。但程序即使没有了IO模块,依然可能正常运行下去。因为IO地址是映射到cpu的内存中的,程序一般只操作内存。比如西门子200系列、欧姆龙CPxx之类。

2.软件组态并下载到cpu中来识别IO模块。这样一旦模块发生脱离、故障,cpu可以立即发出系统故障报警,硬件必须符合组态设置,且IO地址也可以在内存空间自由分配映射。比如西门子300/400系列。

而模块间的连接器引脚数量都很少,往往只有10pin左右的排线,那么应该是串行通信方式。当有多个同型号模块时,是如何区分先后顺序并安排地址的?

网友:
经常看到这个“软件组态”字眼,能否做个简介

网友:
楼宇自动化系统中的DDC与PLC的I/O扩展方式不尽相同

网友:
I/O扩展总线有很多种,各个PLC厂家的都不同,还是看刷新速度了。慢的话可以用SPI之类的,再快一点的话可以用FPGA做一个物理接口,还有一种最快的就是工业以太网(如EtherCAT,它的I/O刷新速度快得你不可想象,而且扩展距离也长)。

简单应用甚至可以用串口做。

I/O口扩展都是进行I/O地址到CPU内存的映射的,只是这种映射是软件结合硬件自主识别和分配还是通过人工进行定义和分配。

小规模PLC一般采用软件结合硬件自主识别;中型和大型PLC才进行硬件组态,人工分配I/O的映射和配置I/O口的I/O类型。

网友:
我也思考这个问题好久了,后来想想,可能是在排线上应该有一条线是负责报告前部模块后面是否有后继模块的,如果后面有后继模块那这根线的电平状态就和没有模块时不一样,这样就可以判断出又没有后继模块了,CPU模块与其他的模块进行通讯采用接力的方式,一级一级的往下传输,也就是CPU模块只和离他最近的模块进行通讯,如果要和其他模块进行通讯就必须要通过其他模块进行中转,这样根据模块安装的顺序就可以确定模块的地址了,上电时CPU先执行自检程序,每一个模块报告自己的标示信息,这样CPU模块就可以知道一共挂接了多少个模块,各个模块的位置,以及各个模块的类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