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PCOMM的速度问题【恢复】

楼主(2008-10-14):
SPCOMM的速度除了和波特率有关之外还和什么设置有关呀?

单片机发送一个字节命令之后,SPCOMM好像要等好久才触发事件。

可不可以接收到一个字节命令马上就触发事件呀!请高手指点。

网友:
.收到的两个数据时间差100MS 就触发

本贴被 lin28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4,11:59:43.

楼主:
呵呵!API还沒学,学会了API再改,是不是用控件就沒法改了?

楼主:
用其它控件速度会快点吗?例如用c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