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硬件学习S7-200PLC方法【恢复】

楼主(2008-10-14):
1.首先需要两个软件:

     STEP 7 - MicroWIN

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software/STEP%207%20-%20MicroWIN%20V4.0%20incl.%20SP6.zip

    Aplicación MFC S7_200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608236&bbs_page_no=1&bbs_id=3021

2.STEP 7 - MicroWIN 中编写程序,导出为*.awl格式

3.Aplicación MFC S7_200中仿真程序

4.程序运行画面

网友:
不错啊,PLC编程还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呢.

网友:
这个仿真软件在我上传的《STEP7-MicroWIN V4 SP5直接安装版.ISO》里有,上次我写了个循环加间接寻址的程序在里面就不行了。一般的程序都可以,包括TD200(英文)显示屏。

网友:
确实,没硬件,玩这个没意思!会坚持不下去的!!!!!!!!!

网友:
一千多可以买个真的玩玩.但没有工程做,玩得再好也白搭.

网友:
一千多可以买个真的玩玩.但没有工程做,玩得再好也白搭.

我从实验室借来S7-200 226 CN 的玩了几个月,感觉很没有意思,感觉还是在工程中用,才能玩的开心,现在又开始学习单片机了,到底是自己能够使劲折腾,PLC我拆开看过,和单片机做的一个系统没有多少区别!玩,还是单片机好!我的感觉!

网友(2008-11-14):
中断程序在仿真环境下无法运行,谁知道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
如果程序里面有调用子程序的时候,这个模拟器就会报错

简单的程序不用模拟就差不多能用了

要模拟的肯定是比较复杂的程序

所以比较郁闷

楼主:
欢迎向军同学  3798447 光临,PLC应用专家哦~~~~~~~~O(∩_∩)O哈哈~

3798447 原来我们宿舍的电话,这家伙移植占为己用,邮箱、ID。。

本贴被 erxu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8,08:46:09.

楼主:
11楼的家伙,哈哈

网友:
模拟器有教程吗?

网友(2009-03-05):
没用过。下载来看看那。

网友(2009-06-04):
这个软件在没有硬件的情况下随便练习下还是可以的
去年技师考试
我用这个软件模拟程序,结果是全对
改写后写进三菱的PLC也运行成功
可考试时,考试用的S7-200,有两个输出没反应,确怎么也通不过,
老师硬说考试用的PLC是好的,说我的程序看着也是全对
用别的程序试,考试设备又是好的
无奈啊
20分的题最后被扣了8分
幸好最后得分够了,通过了
是怎么回事,到现在也没弄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如果要学的话可以买一个二手的台湾PLC呀!也就400左右!台湾PLC基本上都是和三菱PLC指令相同

网友(2012-08-24):
收藏一下,也许马上用的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