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用vb怎么样可以访问同一个局域网内其他电脑的数据库access【恢复】

楼主(2008-10-14):
如题:请高手们赐教!谢谢!

楼主:
提问:为什么hex函数在程序运行时会提示:编译错误:错误的参数号或无效的属性赋值

我是这么写的:

    strTmp = ""

    For i = 0 To 255

         strTmp = strTmp & hex(Sendbyte(8 + i))  & " "

    Next i

        RichTextBox1.Text = RichTextBox1.Text & Now & strTmp & vbCrLf

目的:将数组Sendbyte中的一部分显示在RichTextBox1上

请高手指点下:

本贴被 linxiaolo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6,17:24:25.

楼主:
我试了一下,是可以的,谢谢小马哈!

网友:
比如对方路径为

\\1.1.1.1\share\tempdb.mdb

你的代码可以这样就连接上了。

    dim objCn as new Connection

    objCn.ConnectionString = "Provider=Microsoft.Jet.Oledb.4.0;Data Source=\\1.1.1.1\share\Tempdb.mdb;User ID=Admin;Persist Security Info=False;Jet OLEDB:Database Password="

    objCn.Open

我经常这么干,但是前提是你对这个tempdb.mdb有读写权限

楼主:
我用的是ADODC控键的,具体要怎么弄啊,希望1楼的高手详细说一下!

楼主:
谢谢!你的意思是要让对方的这个access数据库设置成共享的吗?

网友:
使用数据源可以。也可以使用网络路径。

这两个的前提是,必须通过网上邻居可以访问到对方电脑的共享里面的access文件。

楼主:
谢谢7楼的。我会认真考虑一下你的建议!

网友:
共享数据库文件的方法性能、安全性都很差,例如一个表里有100000行数据,如果你要Select,就会在网络上传递所有内容,不但速度慢,而且会占用大量带宽;完全共享目录和文件安全性是得不到保障的。

既然用ADO,又不想用收费数据库,选一种免费的数据库就好了,例如MSDE(SQL Server的桌面版),MS Office附带的,MS的网站也有下载,或Freesoft如MySQL, PostgreSQL等。性能和安全性要比Access好很多。